LGT散件中,启震电容22pf没有,用30pf代替能行么?

楼主(2012-04-27):
下午,LGT散件就到了,上午 找了下现有的器件,晶振边上的电容22pf,我没有,用30pf代替行不行?

网友:
可以的,没问题的

网友A:
下载板散件有22pf电容,另外一块是不带22pf电容的

网友:
对频率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晶振尽量靠近芯片,不用电容也能起振

楼主:
ok,谢,下午要焊板子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板散件有22pf电容,另外一块是不带22pf电容的

(⊙o⊙)哦,没注意,下午快递到了得仔细瞅瞅,新手,呵呵。赶一把LGT的潮流,希望LGT火起来

网友:
能用的,只是有误差(ppm),一般应用没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尽量靠近芯片,不用电容也能起振

是啊!上次我mega16开发板起振电容没有,也能正常跑

网友C:
那个叫起振电容啊,不是负载电容么,没有就别接了,别整个更大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叫起振电容啊,不是负载电容么,没有就别接了,别整个更大的了。

太大了会影响起振。

楼主:
最小系统板不用接晶振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小系统板不用接晶振么?

内部16MHz够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