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指点一下,AD7705,读取+-10v信号,这个思路可以么?

楼主(2012-04-27):
(图片)

网友A:
没用过,帮顶。

是不是只能在参考电压范围内的才能转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帮顶。

是不是只能在参考电压范围内的才能转换啊?

基准电压对应的是ad是满量程,也就是0xffff。

网友:
我感觉参考电压应该接-1.25~+1.25v,不知道理解对不对啊。

网友B:
LZ方案的输入阻抗较低,仅10K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方案的输入阻抗较低,仅10K

谢谢指点,如果我把电阻增大,但是分压比不变,就可以做到百K或兆的级别。

请问这个电路还有其他的问题么?

网友:
应该没问题,手册上说支持全差分输入。只要绝对值不超过VREF就可以吧。

网友:
正好手上有两个样品,弄个电路试试。测试好了再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