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55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2-04-27):
用8255A的PB接收开关信号,PA控制小灯。

程序如下:        ORG  0000H
        JMP  START
        ORG  030H

START:  MOV  SP,#5FH
        MOV  A,#8BH                                ;控制字
         MOV  DPTR,#7FFFH
         MOVX @DPTR,A
LOOP:   MOV  DPTR,#7FFDH        ;读PB
         MOVX A,@DPTR
         MOV  DPTR,#7FFCH  ;写PA
         MOVX @DPTR,A
         JMP  LOOP
         RET
         END

然后用Protues仿真只有单片机端口在工作,8255无结果
求大神解答

网友:
难道是不支持?

楼主:
可以连接,单片机可工作。有可能实施中的问题吗?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360截图\360截图20120427164850749.jpg

楼主:
可能是时序问题?

楼主:
这是单片机工作时的截图,但是8255不工作

网友:
8255现在还很多人再用?

网友:
8255还找的到吗?

网友:
8155/56,8255等芯片
和51接口后
有一个怪毛病
就是在单片机工作后
利用其一个口对8155/56,8255等
重新进行复位
它才能正常工作的
建议楼主用573、595等做扩展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