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选一个合适刻PCB的主轴请大家给些建议

楼主(2012-04-27):
2年前买的一个全铝,固定龙门的行程25*18的固定龙门全铝雕刻机,配的是一个57直径300W的直流主轴。一直雕刻PCB效果不理想,给一般的塑料机壳开孔还可以。主轴装上刀后跳动在0.08以上 。现在想升级个精度高的主轴看下是否雕刻PCB效果就比较理想了。原来的主轴有1.5KG 。现在想选800W的58直径水冷主轴,这个大概有3KG。不知道机架是否可以承受。另外淘宝上看到2款42和48直径主轴不知道应该选哪种合适,一种是42.5直径的250W的迎风风冷主轴、转数2.4万和4万转数可选。一种是300W的水冷主轴转数6万。
选择的新主轴,希望PCB能刻的比较理想些,另外要给一般常用的电子类DIY用的塑料外壳,和铝外壳开孔。请热心坛友和高手专家给些建议。300W刻PCB估计功率都应够了,不知道转数是高些好,还是有2.4万就够了,如果选6万转的水冷主轴刻给塑料外壳开孔,或给2、3MM左右的铝合金外壳开孔不知道转矩够不够。高速主轴寿命如何。
水冷主轴店家说跳动1丝以内。
这是我的雕刻机图片

这是风冷主轴图片

这是水冷主轴图片

网友:
关注ing。这是个技术活。

网友:
你的雕刻机是阿莫这里买的?

楼主:
机器没在阿莫这里买,2年前就要用,实在等不及!当时有个项目需要要给100多个机壳开孔,一开始搞了个十字台钳加小台转转改铣搞,效果实在太差失败了。看了坛子对雕刻机的介绍后感觉这个东西不错,是个万能的家伙很喜欢,所以也卖了一个。后来看大家刻的PCB效果也不错,所以要改造一下机器,用来对付一般的打样和做实验板子。
我这个机架强度还可以,百分表测过主轴跳的比较厉害,所以想换一个主轴试试。前面看瓦力的机器刻PCB不错。所以前2天和作者交流了一下,他说还是高速刻的效果光滑些,雕刻8mil以下的线条的时候不容易把线条挤下,所以现在准备弄个水冷6万转的尝试一下,风冷的怕噪音大,通常是晚上想起来搞搞,怕吵到邻居了。高速的就是担心刻亚克力,塑料,和薄铝板有问题。反正这个老主轴刻这些还行,也没多少精度要求。有问题可以换着整! 先换主轴,后面有可能在调整一下雕刻机面板的平整度问题。现在也不敢奢望太多,只要能降低噪音和能8mil的线条板子就满意了。要是以前阿莫或瓦力的机器上市的话也就卖个现成的最好了。

楼主:
如果有那位朋友用过300W 48直径 6万转的那个水冷主轴,能说说使用情况吗,我参考一下!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