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与VS1053类似功能的片子

楼主(2012-04-27):
一直用VS1053的片子做解码(由MCU读取U盘的数据再发给VS1053解码),不知道是不是自身能力原因,反正Vs1053的输出一直有噪音。怎么搞都去除不了。想问下看还有没有跟VS1053类似的解码芯片。

网友:
加功放,用钽电容!

网友A:
什么样的噪音?
如果这个片子都是这样,估计早就没人用了。

网友:
同问,记得阿莫版主以前也提过同样的问题,但最后被大家捣糨糊了,没有合适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噪音?
如果这个片子都是这样,估计早就没人用了。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用这个片子的,但是我手上有自己做的板子也有别人的成品MP3模块,但是我用示波器量了别人片子的输出,有几十mV的噪音。如果用软件关断VS1053,那么输出引脚上就没了。一般小音量下还不怎么能听出来。但我是接功放的。TDA7265,开到2/3音量的时候就感觉很大的沙沙声。
而我自己做的板子。有2种做法,开始是将数模的地分开,电源也是分开给。再将VS1053的GBUF接到后级的AGND,这样就是小音量的时候音质还能接受,但是音量开大后就有较大的沙沙声。再后来一种接法是,不接GBUF,DGND和AGND是接一起的。但这种接法就会有那种尖叫声,类似于以前电视里面的那种行频的声音,但比那种声音大些。

网友(2012-08-23):
晶振选对了么?如果晶振没问题,可以加个看门狗让程序复位试试

网友B:
果断加上磁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C:
STA013
或者用ATMEL那个51带Mp3硬解码的AT89C51SND,好像
或者就FPGA硬解,ARM软解

网友:
让你不关注我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加上磁环,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磁环如何加,加在哪里,而且我PCB怎么加磁环。你有没试过。如果你说的是加磁珠,那你有没有试过在模拟地和数字间加磁珠与直接短的效果有何不同。在很多情况下,模拟地与数字地直接连与用磁珠连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A013
或者用ATMEL那个51带Mp3硬解码的AT89C51SND,好像
或者就FPGA硬解,ARM软解

你所说的这2个都好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磁环如何加,加在哪里,而且我PCB怎么加磁环。你有没试过。如果你说的是加磁珠,那你有没有试过在模拟地 ...

电源&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输出

你知道磁环加在电源和输出一般是做什么用的吗?是抑制EMI的,注意,我所说的噪声是人耳能听到的音频噪声。而不是看不到听不到的EMI。而且磁环一般是绕在高频的信号线上或是220V的电源入口的。音频输出如果过认证之类的,也不是直接加磁环,它是在2路输出上加共模电感。

楼主:
经过实验,产品上的噪音基本去掉了,现在用25W的功放芯片,将喇叭贴近耳朵才能听到沙沙声。根本原因是我的地没处理好,开始是用的单点接地,但是后来改了,在VS1053上,将它的AGND和DGND最短距离连接起来再接到功放。

网友:
收藏一下   过些天可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知道磁环加在电源和输出一般是做什么用的吗?是抑制EMI的,注意,我所说的噪声是人耳能听到的音频噪声 ...

的确不知道,见过一个帖子,他说的输出有噪音,然后再上面加了好几个磁环,就好了

网友:
论坛里高手很多啊

网友D(2013-05-27):
引用 楼主:
磁环如何加,加在哪里,而且我PCB怎么加磁环。你有没试过。如果你说的是加磁珠,那你有没有试过在模拟地 ...

能不能 介绍一下25W的功放是什么芯片?LM1857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 介绍一下25W的功放是什么芯片?LM1857吗?

D类的功放多好.具体可去各大半导体生产商官网上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 介绍一下25W的功放是什么芯片?LM1857吗?

TDA7265.比较有年头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