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驱动安装出INF段无效问题

楼主(2012-04-27):
截了图发上来。哪位遇到过。顺便问一下有焊接V1版本调试器OK的?买了两个调试器,一个是V2的出现在这个问题,一个是V1的原件焊好怎么操作都没反应

网友:
我们至今还没遇到过类似问题, 下面是两个建议, 请楼主尝试下:
1. 将驱动文件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然后重新安装驱动, 手动指定驱动位置。
2. 如果上面步骤无效, 请删除之前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目录下的驱动文件,
    将驱动文件复制到c:\windows\inf目录下, 然后重新安装。

网友:
楼主的系统是GHOST的吧!回头我传个文件上来,你复制到指定的位置就行

楼主:
多谢二楼,按照二楼提供的第一个方法搞定了

网友:
按照二楼的方法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将方法跟文件上传,该方法即可解决安装驱动出错问题

网友:
楼上的是xp系统?我在xp上试了可以,win7还是不行啊

网友:
我在win7上也试了,是可以的

网友:
也是V2版本 如楼主问题一样, 也是用方法一解决. 应该是驱动的inf文件有bug

提示有问题的应该是
;--------------------------------------------------------------------------
; Services
;--------------------------------------------------------------------------

[DriverService]
DisplayName        = %SERVICE%
ServiceType        = 1
StartType        = 3
ErrorControl        = 1
ServiceBinary        = %12%\usbser.sys

网友A:
TO:7楼,win7不行,试验下我这个压缩包里面的inf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TO:7楼,win7不行,试验下我这个压缩包里面的inf文件

谢谢啊,  五一放假在家里的win764位系统上可以运行,公司是的是32位的,等回公司再去试试了

网友:
郁闷的还是不行。在win7里面的虚拟机winxp里面倒是可以

网友(2012-11-09):
果然解决,谢谢。我都白白重启了一遍,再次感谢lz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