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3-470c模块上电之后,接收灯不会亮

楼主(2012-04-27):
如题,c3-470c模块接上奋斗mini开发板之后,接收灯不会亮,是不是代表没有在正常工作

网友:
单独接电源会亮吗?

网友:
你试一试单独直接接电源 注意大小。。 应该会闪。

网友:
应该是开始闪,定位后常亮。测下电压,注意那几根信号和升级线都不要接任何东西试试。

网友:
先上电看亮不亮不吧,别浪费时间.

网友:
冷启动或者在室内无信号区域,电源灯闪烁。定位成功后变常亮。

上电不亮是硬件没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