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实现USB消耗的资源多么?

楼主(2012-04-27):
呃- -我在想用FPGA实现USB的话,麻烦吗?消耗的资源多么?
高速跟全速得差多少?

网友:
回LZ:高速FPGA应该是做不了(除非你使用外接VCO来产生精准480MHz频率),所以FPGA自已只能实现USB1.1-OHCI。忘记在哪下的代码,分为好几个模块,原则上用10倍超采样(120MHz)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高速FPGA需要外部phy吧

楼主:
比如一个下载器,直接一块FPGA啊,CPLD什么的实现一个USB口的下载器,比如 USB Blaster可行么?

网友:
感觉你的东西最后很简单,直接说你想做什么吧

网友:
如果要做下载器,基本上大家都用一个带usb的mcu+逻辑缓冲之类做的,如果加FPGA也行,就是没什么必要。

楼主:
没想做啥- -只是很好奇- -

网友:
消耗的资源比较多
xilinx上面有现成的IP核  不过收费  一般人用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