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F0XA资源重要更新[2012/04/27]

楼主(2012-04-27):
1. 编程手册更新至V1.3
     > 更新了PINA/B/C/D寄存器的重要使用注意事项,请参考手册(29页) “通用I/O端口”章节中的“I/O应用注意事项"
        下载地址: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 ... 20Manual%20v1.3.pdf

2. 发布V-USB项目在LGT8F08A上的移植和应用示例
     > VUSB-LGT下载地址: 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tools/VUSBProject.zip

3. V-USB项目介绍
     > V-USB是基于8位AVR单片机最流行和成熟的USB应用项目,细节请参考V-USB项目官方地址:http://www.obdev.at/products/vusb/index.html
        VUSB-LGT基于最新V-USB项目源代码, 实现了到LGT8F0XA系列MCU的移植,并提供一个简单的应用示例。
        应用示例也是基于V-USB官方推荐的应用向导, 原文请参考:http://codeandlife.com/2012/01/22/avr-attiny-usb-tutorial-part-1/

        另外, 基于V-USB项目有大量的开源应用项目, 有兴趣的网友可以参考V-USB官网给出的项目列表:
        http://www.obdev.at/products/vusb/prjall.html

        我们后续发布的USBASP也将是基于V-USB的USBASP到LGT8F08A的移植。

网友:
支持一下,貌似我定的板终于发货了!等有电脑下载来看看!:)

网友:
这个要支持,灰常强大!!!

网友A:
目前V-usb模拟的速度还是慢,一直有个疑问,晶振速度提高,usb传输的速度会不会有所改善,如果能改善的话,F160 可以支持50M,哈哈,这个就爽了

另再问:
F160 会不会提供零售,邮购部目前没有看到

网友A:
LGT,
晕死啊,pdf没有页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T,
晕死啊,pdf没有页码

1. 即将上架的ISP烧写工具就是基于F160的USBasp
2. F160将不会提供零售。
3. 请使用PDF阅读器提供的页码显示, 文档自身的页码我们会在后续版本中更新。 非常抱歉。
    也可以根据PDF文档的索引快速定位到指定章节。

网友:
mailshop 打不开了 上午问说下午我买的片子就能发货了

收到了学习一下 VUSB

网友:
资料越来越完善了,继续努力

网友:
麻烦版主勘误下,比较器的参考电压是1.25还是1.2V呢???

网友B:
应该是1.25吧。ADC部分标的都是1.25V的内部基准电压。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

网友:
一定支持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V-usb模拟的速度还是慢,一直有个疑问,晶振速度提高,usb传输的速度会不会有所改善,如果能改善的话, ...

支持loveavr999!

网友C:
希望m16,m32型号出货啊!就可以用了!

网友:
越来越好啊,值得试用的一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1.25吧。ADC部分标的都是1.25V的内部基准电压。

是1.25V, 我们将会在下一版本编程手册中更新。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m16,m32型号出货啊!就可以用了!

再加一个和 M64 硬件兼容的芯片。。。。

网友:
没想到就有VUSB移植代码,有空试试

网友:
真快,V-USB都移植了。。。

感觉文档的版面弄得不太好,看着不清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25V, 我们将会在下一版本编程手册中更新。
非常感谢!

很期待量产后的芯片,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表?  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型号可选。。。具体的上架销售的时间。

网友:
很好奇V-USB大家都用于什么样的应用呢

网友:
非常好,对V-USB感兴趣

网友D:
由于没用过,问一下,V-USB项目,用什么IDE打开使用的。AVR Studio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由于没用过,问一下,V-USB项目,用什么IDE打开使用的。AVR Studio   ?

sample是在avrstudio4平台下移植的, VUSBProject\VUSB-Sample目录下有一个*.aps文件。
如果你安装有AVRStudio, 双击这个文件就可以打开整个工程。

如果编译有错, 可能是WinAVR的安装目录不一致, 你可以修改Makefile里的INCLUDES变量。

网友:
感谢 LGT的回复,用这个例子。应该可以做一个USB转UART的功能模块。在低速传输应用方面取代 象CP2102的IC功能。

网友:
V-USB好东西
有机会要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