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老大,是不是现在的仿真器套件晶振不需要绝缘垫片...

楼主(2012-04-27):
散件收到,别的都有,没有垫片,是不是现在不需要了,可以直接焊?

网友:
可以。完全没问题。不要把晶振下面的绿油刮掉就行

网友A:
那个片主要是防震缓冲用的。

网友:
那个叫云母片吧,只有高频才用到。推荐使用频率为:40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片主要是防震缓冲用的。

我一直以为是绝缘用的呢,原来是防震缓冲,学习了。谢谢!

网友:
男淫们也用护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以为是绝缘用的呢,原来是防震缓冲,学习了。谢谢!

现在晶振工艺改善了,外壳绝缘的需要没有以前大,所以那个片主要用来缓冲了。
之前我们用在电动车控制器上的晶振都是加一个垫防震的,否则返修率会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