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好一点的相位测量方法

楼主(2012-04-27):
主要是测两个同频异相电路和相位 如图中A B 以一个为参考信号,被测信号可能超前,可能滞后,什么电路能把它转换成下图中的波形?要求是电压先触发的,然后电流再触发,听说一个74LS123,可是不知道怎么用,请教高手、、、

网友A:
always @(posedge A or posedge B)
if(A) out<=1;
else out <= 0;
用一个带置位的D寄存器,把A当成寄存器的置位信号,B是时钟信号,数据端D恒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ways @(posedge A or posedge B)
if(A) out

谢谢啊,我用D触发器来倍频了,没想到这种用法!请问你是先用verilog写再看RTL 然后得出想法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用D触发器来倍频了,没想到这种用法!请问你是先用verilog写再看RTL 然后得出想法的吗?{:hand ...

不是的,我只是先找出它的逻辑关系,然后写出来,一看语言结构应该是异步复位/置位的寄存器,所以再把它翻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我只是先找出它的逻辑关系,然后写出来,一看语言结构应该是异步复位/置位的寄存器,所以再把它翻译 ...

嗯,方法值得学习。不过好像没这样的D触发器,74ls74置位时得CLR=1 PR=0 上升沿触发时得PR=1 CLR=1.才能得到数据。反馈Q到CLR 好像也不行

楼主:
5 1放假时记得仿真出来了,现在怎么想也想不出来,好像没保存。主要不想用那个D触发器输出来判断相位超前还是滞后的方案、、、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用D触发器来倍频了,没想到这种用法!请问你是先用verilog写再看RTL 然后得出想法的吗?{:hand ...

这是我用异或门的结果,参考的是图1.因为不知道怎么用D触发器能一步到位的。最高的是电压 最低的是电流 中间的是比较结果

楼主:
示波器中最高的是电压,最低的是电流,中间的是比较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中最高的是电压,最低的是电流,中间的是比较结果。

看不出你这个仿真结果跟楼主位的问题有什么关系,提问时最好说得清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出你这个仿真结果跟楼主位的问题有什么关系,提问时最好说得清楚一点. ...

可能没有表达清我的意思:
    如楼主位的图2示,现在假设上面的方波代表电压U,中间的方波代表电流I,最下面的方波代表相位信号P,以电压为参考,不管U 超前还是滞后,都要保证U的上升沿让P置位,I的上升沿让P复位。题目要求通过测量一次P的脉宽就能得到全部相位信息:U超前还是滞后,及相位角大小。(之前的是先判断超相位超前 还是滞后?再通过U I异或算出相位大小)
    楼上说用D触发器,但是74LS74 真值表(图3)中没这一项,置位时得保证一高一低,输入D时得保证 两个都是高电平。鉴于此,用另一电路达到题目要求,仿真结果如图4,原理图如图5
    谢谢楼上的回复 不知道表述清楚没,由于图5太啰嗦,不知道你说的那个D触发器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没有表达清我的意思:
    如楼主位的图2示,现在假设上面的方波代表电压U,中间的方波代表电流I ...

再次仔细看了楼主的需求,我发现我在2楼的方法是有问题的,重新更正了一下

module ph_ab
(
        input a,b,reset,
        output wire out
);
reg j,k;
always @ (posedge reset or posedge a)
begin
        if(reset) j<=0;
        else j<=~k;
end
always @ (posedge reset or posedge b)
begin
        if(reset) k<=0;
        else k<=j;
end
assign out = (j!=k);
endmodule

实现的结果与楼主的方法应该是相似的.

网友B:
不用触发器,用三极管搞定,电容根据频率调整一下试试看。

网友:
有机会试一下这些电路,貌似鉴定出相位差可以用来测距了

网友C:
RS触发器

网友A:
补充一个仿真波形,也就算完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个仿真波形,也就算完整了.

呵呵  正要回复呢 这个方法很不错啊 我用的是multisim仿真的,结果正确,硬件电路上做个上电复位就可以啦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RS触发器

RS显然不能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触发器,用三极管搞定,电容根据频率调整一下试试看。

A B 控制的三极管可以看作开关吧 高电平开关导通, 等效图如下 。这样怎么触发的?不理解

网友:
你没有看到我NPN三极管是用电容触发的吗。A上升沿触发左边NPN瞬间开通拉低PNP开通输出1并由输出电容保持。B上升沿触发右边NPN导通来放电输出0。

网友B:
加个电容有微分作用。容量还是要按照仿真和实测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电容有微分作用。容量还是要按照仿真和实测来调。

哦 两边的电容起微分作用?用电解电容?中间那个电容是存储电能的,应该用电解电容 这些参数我得研究一下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电容有微分作用。容量还是要按照仿真和实测来调。

举个例子说明这个电路是不能实现的,楼主位第二张图第二个波型,当B输出还是为高的时候,A输入上升沿到来... 输出是无法实现高电平的.
当然,如果你说通过调整B的RC时间,那么,如果B的RC时间小于半个周期的话,当A仅超前于B极小的时间时,会由于B的提前判断而输出高电平,反之,出现上一个问题.

网友B:
用两个三极管的电路互锁组成触发器,D即为你需要的信号:A上升沿触发D输出高电平,B上升沿触发D输出低电平。信号源是1kHz错90度,前面的RCD是为了产生A、B的上升沿微分信号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两个三极管的电路互锁组成触发器,D即为你需要的信号:A上升沿触发D输出高电平,B上升沿触发D输出低电平 ...

是的,我把它叫做 边沿触发的异步R-S 触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把它叫做 边沿触发的异步R-S 触发器.

24楼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1)电路对称 当A B 都是低电平时 A1 B1电位怎么会不一样呢  2)信号源----C---- R串联电路中R上的压降应该是脉冲形式的吧

楼主:
multisim仿真 电路性能很好

网友B:
用的protel呀,你没有看出来原理图的样子吗?
C-R串联就是为了得到正负边沿信号,二极管单向导通得到正向边沿。
用1k电阻在边沿之后可以迅速放电而进入下一次边沿,这与你电路的频率相关的,需要微调。
仿真A1、B1是错相的你看它们上升沿有一个小尖那就是从AB边沿过来的信号。
AB都是低电平的时候由于两个三极管互锁,所以必然有一个是高电平,另一个低电平。开机的时候也必须通过一两个脉冲输入才能输出正确的信号。就像SRAM上电内容不定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protel呀,你没有看出来原理图的样子吗?
C-R串联就是为了得到正负边沿信号,二极管单向导通得到正向 ...

谢谢解答,想起了那个两个LED的多谐振荡电路,也是两个三极管互锁的,由于三极管参数不会完全一样,所以两个灯哪个先亮是不确定的。
同理:由图中的Q1 Q2在上电后哪个先导通也是不确定的,
设Q1通--->D=1,只有B的上升沿才能触发它关断(即B1上上升沿)
设Q2通--->D=0,只有A的上升沿才能触发它关断
因此得先保证Q2通 才能保证A的上升沿先起作用,然后才是B

这个和11楼linjpxt的逻辑一样,因此我感觉这个电路得加个“复位”电路 确保Q2先通才行
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用的protel呀”我只用它画PCB了 还没用过它的仿真 得学一下呵呵

楼主:
在等大家的更正呢 有人认同我的分析没?

网友:
搞模电,得经验啊,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2012-06-14):
挺实用的,原来不仅可以用数字方式实现,还可以通过模拟方法,真是长见识了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关注,最近在复习考试,最终采取的方案是FFT测相位,暑假做

网友(2018-07-15):
正想要这个相位电路,有时间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