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IBM T43的图纸?

楼主(2012-04-27):
偶的笔记本坏了,一启动 几个灯闪一下就保护了,风扇 CPU 显卡 南桥北桥 都会发热的,屏点不亮,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 ?谁有IBM T43的图纸,发份给我,先谢谢了!

网友:
我有T43点位图,现在是用手机上的,无法传,明天给你传上来。

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南桥虚焊,开机连Logo都没出来。你可以试试用手按紧南桥芯片同时开机看看,如果能开机,基本上就是南桥虚焊了。这是T43设计上的通病,南桥发的热量无处传导,用时间长了,温度得高,如果这时你移动电脑,尤其是单手移动,植球的焊点就有可能脱开。一般解决方法是南桥重植,二百块应可以搞定。

网友A:
坛里以前有的,

网友:
这种东西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里以前有的,

谢谢newlife2lyf这位兄弟!

网友B:
点位图来了,配合3楼的原理图看,很不错!

咦,这才发现,我的2楼回复上哪里去了?我昨天回复了说今天发上来点位图的,难道这也算是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来了,配合3楼的原理图看,很不错!

谢谢了!

网友:
这个都 有....

网友B:
奇怪的是,我用手机看这个帖子是有二楼的,正是我用手机回的。但是用电脑看是没有二楼的,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怪的是,我用手机看这个帖子是有二楼的,正是我用手机回的。但是用电脑看是没有二楼的,很奇怪! ...

从论坛顶部的“无图快速版”进入,就能看到2楼。

liusoldier 发表于 前天 23:47
我有T43点位图,现在是用手机上的,无法传,明天给你传上来。

你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南桥虚焊,开机连Logo都没出来。你可以试试用手按紧南桥芯片同时开机看看,如果能开机,基本上就是南桥虚焊了。这是T43设计上的通病,南桥发的热量无处传导,用时间长了,温度得高,如果这时你移动电脑,尤其是单手移动,植球的焊点就有可能脱开。一般解决方法是南桥重植,二百块应可以搞定。

网友:
晕了。这种都能拿到。请给我一份 苏-27的电路图。亲。万能的谭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