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 8550 8050 你确定真的是三极管?

楼主(2012-04-28):
厂商提供 8550 及 8050 测试怪怪的(例NPN8050 "C接GND" "E接LED....")
结果可以控制 led 闪烁?
接脚恢复正常也可以?
1.5A 真的是三极管吗?

网友A:
楼主真的知道什么是三极管吗

网友B:
看看三级管的特性,估计你将它当二极管用了

网友:
三极管,三个极的管,呵呵

网友:
LZ有什么疑问吗??

网友:
是不是三极管,三极管的极性等都可以用万用表量出来的.

网友:
反过来也是NPN,但是放大倍数低、耐压低。

网友:
是三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的知道什么是三极管吗

我不知道什么是三极管,我只知道现在人们都说电晶体

网友C:
电晶体是台湾的说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三级管的特性,估计你将它当二极管用了

逆向会导通的二极管(非稳压管)麻烦你找一颗给我玩..

网友D:
是否不同封装,不同厂家的8050电流会有不一样的,但是都叫80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晶体是台湾的说法吧。

入境随俗......
虽然这年头已经没有"管"子了,他们喜欢称"管"就随他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否不同封装,不同厂家的8050电流会有不一样的,但是都叫8050?

2款包装我都有,当初看手册就觉得怪?Ic=1.5A
除了 MOSFET 以外,很少有这种内阻超低的三极管?

网友:
lz是学什么的?

网友E:
S8050/S8550 一般 Ic = 0.5A
SS8050/SS8550 Ic = 1.5A

网友:
好像国产的和国外厂生产的数据有不一样的,有1.5A的也有700mA,还有50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S8050/S8550 一般 Ic = 0.5A
SS8050/SS8550 Ic = 1.5A

SS8050

网友F:
电流不会有问题,关键是封装决定了热负载不能过大。这个封装影响了最大电流。只要VCE电压够小,如深度饱和导通,1.5A没问题。

网友:
楼主想当然!!1.5a也叫大!15a 的估计楼主就晕倒了!楼主模电要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流不会有问题,关键是封装决定了热负载不能过大。这个封装影响了最大电流。只要VCE电压够小,如深度饱和 ...

要看ON内阻大小
我手头上有 8pin包装的 smd ,的确可推 25A...

网友:
8pin包装的 smd ,的确可推 25A?牛!!!!!!!!!!!1

网友:
SOT-23的8050不可能持续过1.5A的,8050不是低VCESAT管,1.5A时VCE至少到0.5V了,SOT-23封装的耗散能力才0.3W,撑不住的,最多只能<50%占空比。
真正能走1A以上的SOT-23是FMMT618之类的低VCESAT管,2.5A时VCE典型值也只有0.13V,折算RCE只有50毫欧,不比MOSFET逊色,不过这种管子价钱不菲。

网友G:
我刚刚遇到这个问题,前天有一同事用一只8050控制25只并联发光二极管,我一看电路就火了,一只发光管就近40mA了,25只不冒烟才怪(我的印象中是700mA),于是当场测试,其结果你们猜怎么啦!电流近1.2A历时约1分钟---没事!我输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看ON内阻大小
我手头上有 8pin包装的 smd ,的确可推 25A...

这是三极管,不是MOSFET。讲的参数是VCE,不讲Ron的。

3PIN的场管过60A还不是很正常。IGBT也没几个脚,过百把安也正常。过电流有几个脚有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逆向会导通的二极管(非稳压管)麻烦你找一颗给我玩..

貌似有一种双向二极管可逆向导通哦;

网友:
大胡子是行家,说的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三极管,不是MOSFET。讲的参数是VCE,不讲Ron的。

3PIN的场管过60A还不是很正常。IGBT也没几个脚, ...

所以才觉的纳闷...SOT-23 三极管能耐1.5A,而且逆向控制也能做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刚刚遇到这个问题,前天有一同事用一只8050控制25只并联发光二极管,我一看电路就火了,一只发光管就近40mA ...

你做微亮控制看看....可能会烧掉吧

网友:
真的受教育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几个脚和电流大小有关系吗?

SOT三极管能抗1.5A够牛的啊,以前俺用这种三极管,800mA,烫的不行。大电流,我都不必用这种小贴片。

网友:
真空管才应该叫管
8050叫三脚黑疙瘩

网友:
国产的三极管,有时候资料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刚刚遇到这个问题,前天有一同事用一只8050控制25只并联发光二极管,我一看电路就火了,一只发光管就近40mA ...

LED一般没那么大电流吧。要有40mA电流那就是超高亮了。一般也不过区区4mA。

网友(2012-08-24):
我觉得能够放大作用的管吧!

网友:
如有不明白的好好看一下三极管的内部结构图。

网友:
说一下更奇怪的经历:
以前公司里的同事的项目,画PCB的是个生手,不小心把7805的封装做错了,输入和输出反了。
结果你猜怎么样?我同事一直没发现,原因是从“输入”端加12V电压,在“输出”端依然有5V输出。
只是无意中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纹波,发现比一般的7805要大不小,后来仔细排查才发现7805接反了。
接反了还能稳压,你说怪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刚刚遇到这个问题,前天有一同事用一只8050控制25只并联发光二极管,我一看电路就火了,一只发光管就近40mA ...

最好串个表看电流是多大,不然错误的估算会害死你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逆向会导通的二极管(非稳压管)麻烦你找一颗给我玩..

任何二极管只要电压够大 逆向都可以导通(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任何二极管只要电压够大 逆向都可以导通(击穿了)

任何物質高壓都會導通.......

网友:
看来应该普及一下基础知识了

网友:
香港人对电子元件的叫法。

原子粒: 对三极管的统称
黑豆:  早期黑色,圆顶形的小形三极管
大龟壳: TO-3 型, 2N3055...
骨牌: TO-220 型, 7805.., MJE3055.
火牛: 变压器的统称,230V转低压DC的也叫火牛
大水桶: 大型柱状电容,现在发烧友所指的"大水塘"
饼仔: 泥黄色的陶瓷介质电容
亏佬: COIL 线圈
阻力: 电阻
窝林: VOLUME (调校音量的)可变电阻
电芯: 乾电池
喇吧: Speaker, 扬声器
香蕉插: Banana plug

网友:
模电  你会爱上她的

网友:
三极管反着也可以通的。

网友:
我tm的用8550推lcd的背光也够黑的 是我错了还是管子买到极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