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栅极电压长期工作在12V可靠不?为了让管子可靠.....

楼主(2012-04-28):
如图所示,我看一些应用将场效应管的栅极弄得很高,前提是管子工作在安全电压范围内的,是不是为了可靠触发呢?这样高电压是否影响管子的寿命呢?谢谢!

网友:
一直在12V当然可靠呀,如果考虑到你电压波动较大(-4以上)就得升高电压了,尽量不要达到管子最大电压

网友:
不会影响寿命的,

网友:
如果你的VGS电压过低,长期使用才会影响管子的寿命。

网友:
参数表中,上面那个VGS是极限电压,下面的是最小开通电压。为了保证完全开通,一般尽量高一些,10~15V,看Vgs与Id曲线图。
如果负载电流不大,直接用MCU输出5V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