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摄像头的拍摄的图片分析一个指针表当前的刻度?

楼主(2012-04-28):
大学理论课没学好。
需要哪些知识?或者算法?或者有没有现成的控件?收费的也行。

比如一般的压力表。

通过软件采集图像

怎么分析出当前的示值?

网友:
图像识别。。。

网友:
好办法啊,估计得用到图像分析了吧,专门的算法

网友:
边沿检测->细化->确定圆心->确定指针位置.

网友:
如果是非接触测量,还是比较有前途的,问题是,精度到多少?

我不会软件,思路是,软件要有覆盖的一层刻度和指针,然后指针根据摄像头中实际针的位置到刻度后,读数;

如果不考虑非接触测量,单纯从简易性考虑,压力传感器实现得简单一些;

网友:
完全可以
关键在算法

网友:
有的,这个类似的我看到过,在Labview vision assistanta有专门的一个VI就是识别仪表的,不管你表头是歪的还是斜的都能准确读出来,
如需帮助继续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