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片機的PORT位置能重新組合嗎?

楼主(2012-04-28):
有時候我想把P3.0--P3.3與P1.4--P1.7共8個IO端口用於數碼管的段驅動,有什麼辦法可以讓這幾個IO重新組合,比如組合后的名稱叫P6,我把數據送出時只需,P6=0x0b就好了.

网友:
当然不可以了

网友:
写个函数

网友A:
常規手段無法做到的,PX實際上是51的寄存器。
你可以嘗試這樣寫。
#define P6=(val) P3&=0xF0;P3|=(val)&0x0F;P1&=0x0F;P1|=(val)&0xF0

网友:
用楼上的方法。。  定义个宏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規手段無法做到的,PX實際上是51的寄存器。
你可以嘗試這樣寫。
#define P6=(val) P3&=0xF0;P3|=(val)&0x ...

此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規手段無法做到的,PX實際上是51的寄存器。
你可以嘗試這樣寫。
#define P6=(val) P3&=0xF0;P3|=(val)&0x ...

謝謝!
(val) P3&=0xF0;P3|=(val)&0x0F  這句應該怎樣理解,本人新手,val代表什麼?

网友:
請移步查看。
http://www.cplusplus.com/doc/tutorial/preprocessor/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規手段無法做到的,PX實際上是51的寄存器。
你可以嘗試這樣寫。
#define P6=(val) P3&=0xF0;P3|=(val)&0x ...

原来还可以这么用

网友:
当然可以这样用了
就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