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加工问题

楼主(2012-04-28):
请问如何加工。这个图最便宜要量产。要求焊接性好。。

网友A:
作为机械工程师,我表示看不懂这个.&表示什么?一个平面图信息不能表达完全.
材料?数量?有何要求?时间周期?

网友:
就楼主这个图没人知道你要做什么
楼主至少上个三视图,注明材料,加工要求.

网友:
这是个啥结构?完全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机械工程师,我表示看不懂这个.&表示什么?一个平面图信息不能表达完全.
材料?数量?有何要求?时间周期? ...

&那是厚度。就是一块钢板上开一个孔。材料是Q235的。数量是一个月。 两三千个。。的样子。本来是用气割。割得外观太羞了。又浪费时间。。。现在请问有没有什么办法。成本不多。外加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厚度。就是一块钢板上开一个孔。材料是Q235的。数量是一个月。 两三千个。。的样子。本来是用气割。 ...

可以用线切割。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公差要求是多少?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剪板机裁剪外形,然后钻床钻内孔!或者用线切割加工,精度要求不高用快丝加工(成本低)可以精确到最高0.01MM等级;要求高的话用慢丝(成本高)精度达到0.005MM或0.003MM。或者做个五金简易模具(模具成本高),用冲床冲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公差要求是多少?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剪板机裁剪外形,然后钻床钻内孔!或者用线切割加工,精度要 ...

精度唔高1.5mm之内就可以。10,12算是薄啦。我还有25 30都要做差不多的加工。要找一个成本便宜。速度快的方法

网友:
那剪板机剪应该是最省钱又快的!
或者就用线切割快丝切割!

网友(2012-06-17):
抠模冲压啊。

网友(2012-08-01):
我怎么觉得激光切割应该更省,没精度要求,不知道要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