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芯片烧进程序没反应

楼主(2012-04-28):
各位大大:
     小弟FPGA用的是Altera的CycloneII EP2C5T144C8,配置芯片用的是EPCS1SIBN。
     用USB-BLASTER可以从JTAG把程序下到FPGA中,FPGA可以正确的跑程序。可是上电用AS模式把程序下到配置芯片,断电,把USB-BLAST拔掉,再上电,复位ASP后,FPGA不工作。AS下载的时候,提示的是successful。
     con_done我测过了,没被拉低,是高电平。
      请各位大大帮小弟看看是哪儿的事。
     下载的时候,我只选了program/configure。

网友A:
再具体一点,项目是否是基于NIOS2的,如果是的话,有没有把程序初始化到比特流中再下载。
再检查配置电路引脚是否连接正确无误,
软件配置和硬件电路都没问题的话,就是信号完整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具体一点,项目是否是基于NIOS2的,如果是的话,有没有把程序初始化到比特流中再下载。
再检查配置电路引 ...

多谢楼上朋友的关心。我的项目不是基于NIOS2的,就是很简单的控制电机和传感器的。
硬件连接的话,我都用万用表测过了,而且电平也对。有的时候能下进去,有的时候下不进去。我现在找不到问题在哪儿。
您说的程序初始化到比特流中再下载,是啥子意思?小弟有些不明白。还请说的清楚些哈。多谢您啦。

网友A:
如果不是基于NIOS2的项目,就不用把程序初始化到比特流中了。
看问题描述,觉得就是信号完整性问题。
原理图上3.3V的电源输入引脚都没有加上去耦电容,
FPGA和配置芯片都要加上去耦电容,一个脚加一个47nf接地,没有就用104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基于NIOS2的项目,就不用把程序初始化到比特流中了。
看问题描述,觉得就是信号完整性问题。
原理 ...

嗯。多谢楼上朋友的帮助。
这个配置芯片的设计,确实是没弄好。没加电源的去耦电容。至于什么是信号完整性问题。我还没这个概念呢。我再上网搜一下。
有问题再向您交流哈~多谢您的热心帮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