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fpga最大可用io数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2-04-28):
今天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用quartus ii的时候显示的芯片可用io数与handbook中的数据有出入,

比如cycloniii中的ep3c16f484,在quartus里面显示的最大可用io是347,而在cyclonehandbook中说最大io数就346。

别的芯片也是一样的,就是会多一个,今天问了公司的员工,他们也都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你是1988还是1987
这个我不懂,不过你可以看看到底差在哪个引脚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1988还是1987
这个我不懂,不过你可以看看到底差在哪个引脚上了。

为什么问我是1988还是1987呢?
我本来想注册woaiwojia1988的,但是这个被别人注册了,所以只能注册这个。
实际上1988的哈。
不过很多芯片都多一个脚,我就不知道问什么了,应该有他多的道理吧。

楼主:
有人知道吗?求高手

网友:
没必要纠结这个。你可以查Pin-Out一根一根数。注意的是有的管脚是复用的,比如新的FPGA都支持配置之后部分管脚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