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LogicGreen的工程师请教个读写EEPROM的问题,编译出错

楼主(2012-04-28):
向LogicGreen的工程师请教个读写EEPROM的问题,编译出错,提示缺少.h文件

网友A:
缺少哪个.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少哪个.h?

编译提示如下:
../eeprom_drv.c:13:24: error: eeprom_drv.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eprom_drv.c:14:24: error: iomg8f164v.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eprom_drv.c:15:20: error: macros.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eprom_drv.c:24: error: expected ')' before 'addr'
../eeprom_drv.c:55: error: expected '=', ',', ';', 'asm' or '__attribute__' before 'E2prom_Read'
make: *** [eeprom_drv.o] Error 1
Build failed with 5 errors and 0 warnings...

网友A:
这个可能是比较旧的例程 你可能没下完整。  你可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LGT8F0XA模块驱动/示例代码  http://www.mcugreen.com/?page_id=44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比较旧的例程 你可能没下完整。  你可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LGT8F0XA模块驱动/示例代码  http://www ...

去官方下了,果然是官方的完整。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比较旧的例程 你可能没下完整。  你可以去官网下载最新的LGT8F0XA模块驱动/示例代码  http://www ...

出问题的应该是阿莫发布的示例代码,没有给出头文件;
我用的 也是 阿莫发布的示例代码,但是我修改了一些东西,基本可以用.

建议AM能把LGT所有的相关的官方资料用一个帖子统计发布出来,方便查看最新消息。
要不然只能去官网下载了。

网友:
好好学习,不用stm32l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问题的应该是阿莫发布的示例代码,没有给出头文件;
我用的 也是 阿莫发布的示例代码,但是我修改了一 ...

是的。官方的例子是完整的。

网友:
LGT等待32K FLASH 的,移植大些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