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2.6.37 如何实现lcd console?

楼主(2012-04-28):
我的是am1808的系统,用linux 2.6.37。
加上LCD显示,用的是640x480的屏。内核配置,修改代码后,发现:
1,小企鹅能显示出来,但是内核启动的log信息显示不出来。
2,屏幕的蓝底色,有很多黑色横线不停闪烁。
3,显示的第一行文字信息就是... login:
附上图片,请高手帮忙指点一下啊。

网友:
你的问题好像是lcd的参数没配对或者lcd需要上下拉的引脚没配对。
等好了以后再看lcdconsole吧。

楼主:
参数应该是没设错。我用在AT91SAM9261上也是这样设的。
不过有个问题是:我设的是25175KHZ的像素频率。但是启动时log显示的频率却是:39721K。
drivers/video/da8xx-fb.c:fb_probe:da8xx_fb_var.pixclock=39721
很奇怪。

楼主:
da8xx_fb_var.pixclock=39721
这个值是对的,他是1000000000UL/25175k.

楼主:
黑横线闪烁的问题解决了,是ipc的问题。我的应该为1,下降沿有效。
接下来弄lcd console.

楼主:
应该不会是bootargs的问题,我觉得我的没错
mem=128M console=tty0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20.222:/home/nfs ip=192.168.20.74:192.168.20.222:192.168.20.254:255.255.255.0::eth0:off

网友A:
login是提示你登陆的,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gin是提示你登陆的,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呵呵,你没理解我的问题。
我现在的问题是:内核启动的信息显示不出来,信息只能从login这开始显示。
不是不能login。

网友:
console=tty0
换个参数吧,去网上搜索一下
按照我的理解,tty0是当前控制台,没见过这样设置的。

网友:
console=tty0设置没问题的
可不可以帮详细log打出来
console=tty0, console=ttySxx,115200

楼主:
## Booting kernel from Legacy Image at c0700000 ...
   Image Name:   Linux-2.6.37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uncompressed)
   Data Size:    2604408 Bytes = 2.5 MiB
   Load Address: c0008000
   Entry Point:  c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Loading Kernel Image ... OK
OK

Starting kernel ...

Uncompressing Linux... done, booting the kernel.
Linux version 2.6.37 (xgh@ubuntu) (gcc version 4.6.1 (Sourcery CodeBench Lite 2011.09-70) ) #33 PREEMPT Sat Apr 28 17:06:30 CST 2012
CPU: ARM926EJ-S [41069265] revision 5 (ARMv5TEJ), cr=00053177
CPU: VIVT data cache, VIVT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DaVinci DA850/OMAP-L138/AM18x EVM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back
DaVinci da850/omap-l138/am18x variant 0x1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32512
Kernel command line: mem=128M console=tty0,115200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20.222:/home/nfs ip=192.168.20.74:192.168.20.222:192.168.20.254:255.255.255.0::eth0:off
PI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2048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4, 65536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Memory: 128MB = 128MB total
Memory: 124756k/124756k available, 6316k reserved, 0K highmem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DMA     : 0xff000000 - 0xffe00000   (  14 MB)
    vmalloc : 0xc8800000 - 0xfea00000   ( 866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c8000000   ( 128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init : 0xc0008000 - 0xc002f000   ( 156 kB)
      .text : 0xc002f000 - 0xc04b7000   (4640 kB)
      .data : 0xc04b8000 - 0xc04e5580   ( 182 kB)
SLUB: Genslabs=13,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Preempta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RCU-based detection of stalled CPUs is disabled.
        Verbose stalled-CPUs detection is disabled.
NR_IRQS:245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26.91 BogoMIPS (lpj=1134592)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Security Framework initialized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DaVinci: 144 gpio irqs
regulator: core version 0.5
regulator: dummy: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da850_evm_init: RMII init.
da850_evm_init: eHRPWM module 0 cannot be used since it is being used by MII interface
da850_evm_init: eHRPWM module1 outputA cannot be used since it is being used by LCD
da850_evm_init: eHRPWM module1 outputB cannot be used since it is being used by spi1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pca953x 1-0020: failed reading register
pca953x 1-0021: failed reading register
tps6507x 1-0048: Read from reg 0xd failed
set_machine_constraints: failed to enable VDCDC1
tps6507x 1-0048: failed to register tps6507x-pmic regulator
i2c-gpio i2c-gpio.1: using pins 20 (SDA) and 21 (SCL)
Advanced Linux Sound Architecture Driver Version 1.0.23.
Bluetooth: Core ver 2.15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31
Bluetooth: HCI device and connection manag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timer0_1
musb-hdrc: version 6.0, host, debug=0
musb-hdrc musb-hdrc: dma type: dma-cppi41
Waiting for USB PHY clock good...
musb-hdrc musb-hdrc: MUSB HDRC host driver
musb-hdrc musb-hdrc: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musb-hdrc musb-hdrc: USB Host mode controller at fee00000 using DMA, IRQ 58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4096 bind 4096)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EMAC: RMII PHY configured, MII PHY will not be functional
McBSP:Probed McBSP1
nfs4filelayout_init: NFSv4 File Layout Driver Registering...
JFFS2 version 2.2. (NAND) 漏 2001-2006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243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da8xx_lcdc da8xx_lcdc.0: GLCD: Found ShDemo_AUO57 panel
drivers/video/da8xx-fb.c:fb_probe:da8xx_fb_var.pixclock=39682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80x30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3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1c42000 (irq = 25) is a AR7
serial8250.0: ttyS1 at MMIO 0x1d0c000 (irq = 53) is a AR7
serial8250.0: ttyS2 at MMIO 0x1d0d000 (irq = 61) is a AR7
console [ttyS2] enabled
brd: module loaded
at24 1-0050: 32768 byte 24c256 EEPROM (writable)
ahci ahci: forcing PORTS_IMPL to 0x1
ahci ahci: AHCI 0001.0100 32 slots 1 ports 3 Gbps 0x1 impl platform mode
ahci ahci: flags: ncq sntf pm led clo only pmp pio slum part ccc
scsi0 : ahci_platform
ata1: SATA max UDMA/133 mmio [mem 0x01e18000-0x01e19fff] port 0x100 irq 67
spi_davinci spi_davinci.1: DMA: supported
spi_davinci spi_davinci.1: DMA: RX channel: 18, TX channel: 19, event queue: 0
spi_davinci spi_davinci.1: Controller at 0xfef0e000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davinci mdio revision 1.5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detected phy mask fffffffe
davinci_mdio.0: probed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phy[0]: device 0:00, driver SMSC LAN8710/LAN8720
console [netcon0] enabled
netconsole: network logging started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ohci ohci.0: DA8xx OHCI
ohci ohci.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Waiting for USB PHY clock good...
ohci ohci.0: irq 59, io mem 0x01e25000
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omap_rtc omap_rtc: rtc core: registered omap_rtc as rtc0
omap_rtc: RTC power up reset detected
i2c /dev entries driver
watchdog watchdog: heartbeat 60 sec
Bluetooth: HCI UART driver ver 2.2
Bluetooth: HCI H4 protocol initialized
Bluetooth: HCILL protocol initialized
cpuidle: using governor ladder
cpuidle: using governor menu
davinci_mmc davinci_mmc.0: Using DMA, 4-bit mode
davinci_mmc davinci_mmc.1: Using DMA, 4-bit mod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snd-usb-audio
ALSA device list:
  No soundcards found.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1949 buckets, 7796 max)
ata1: SATA link down (SStatus 0 SControl 300)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Bluetooth: L2CAP ver 2.15
Bluetooth: L2CAP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SCO (Voice Link) ver 0.6
Bluetooth: SCO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TTY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socket layer initialized
Bluetooth: RFCOMM ver 1.11
Bluetooth: BNEP (Ethernet Emulation) ver 1.3
Bluetooth: BNEP filters: protocol multicast
Bluetooth: HIDP (Human Interface Emulation) ver 1.2
Registering the dns_resolver key type
deviceless supply cvdd not found, using dummy regulator
davinci_emac_probe: using random MAC addr: f2:03:28:03:68:69
omap_rtc omap_rtc: setting system clock to 2000-01-01 00:00:00 UTC (946684800)
usb 2-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ohci and address 2
usb 2-1: not running at top speed; connect to a high speed hub
hub 2-1:1.0: USB hub found
hub 2-1:1.0: 4 ports detected
davinci_mdio davinci_mdio.0: resetting idled controller
net eth0: attached PHY driver [SMSC LAN8710/LAN8720] (mii_bus:phy_addr=0:00, id=7c0f1)
usb 2-1.1: new full speed USB device using ohci and address 3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20.74, mask=255.255.255.0, gw=192.168.20.254,
     host=192.168.20.74, domain=, nis-domain=(none),
     bootserver=192.168.20.222, rootserver=192.168.20.222, rootpath=
PHY: 0:00 - Link is Up - 100/Full
VFS: Mounted root (nfs filesystem) on device 0:14.
Freeing init memory: 156K

楼主:
这是我的内核的log,请帮忙看看。

网友:
怎么会这样?
console=ttySAC0 试试
还有,etc/inittab中有 ::askfirst:-/bin/sh 吗?

网友:
怎么回错贴了……

网友:
关注一下,过几天可能也会用到的

网友B:
Kernel command line: mem=128M console=tty0,115200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20.222:/home/nfs ip=192.168.20.74:192.168.20.222:192.168.20.254:255.255.255.0::eth0:off
终端控制台的tty0,非串口方式,怎么有波特率参数?不知是否有异常。

楼主:
谢谢大家, 最近在忙别的事情,有空试一下。

楼主(2012-06-06):
引用 网友B:
Kernel command line: mem=128M console=tty0,115200 root=/dev/nfs rw nfsroot=192.168.20.222:/home/nfs  ...

我把console改为tty0,去掉115200也是一样。

网友(2012-07-29):
mark以后可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