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省10元钱的5V电源带来的不便,竟然把9V电源加上去了.

楼主(2012-04-28):
因为手上有好几个5V电源了,不想再重复购买了,所以就没有点购10元钱的5V电源,把一切都准备好后发现只靠JTAGICE供电,演示板上的电源严重不足,只有1.88V,于是就拿出自己的5V电源准备接上,这下可傻了眼了,我的插头是大的,而演示板上的插座是小的,晕~~~一连几个都是这样,唉.印象当中自己好像没有这种插头,于是继续翻箱倒柜的找5V电源,终于找到二个手机充电器,一个是5V的,USB接口的,一个是NOKIA的充电器,上面写着输出:3.7V/355mA,更理想的是插头一样,+/-接口也一样,高兴中,想都没想直接插上,这下演示板上的电源亮度一下子就上来了,因为是3.7V,为了确定一下现在电压是多少,于是拿来万用表测一下,那知道吓了一跳,经二个1N4148降压后怎么还有4.8V???难道不是3.7V的?赶快拔掉电源,用手摸了一下LGT8F08A明显有温度上来了,再测一下NOKIA的充电器电源竟然是9V,这下心想坏了,这个IC怕是完了,坏就坏吧,于是把NOKIA的充电器上的线剪下来接到5V USB接口上来,插上演示板测电压正常3.7V,为了验证一下IC是否损坏,赶紧下载阿莫LED灯例程,提示下载OK.用示波器观察IO口,有输出.原来没坏.一切正常

网友:
高压测试呀,不错不错

网友:
经得起折磨,受得了敷衍!

网友:
我也很奇怪为什么演示板用的不是一般的DC插座,要用这种小的。

网友:
电源直接用mini-usb插座

网友:
直接MINIUSB供电比较省,而且手机充电器标准接口

网友:
连接电脑做任何试验,可以使用USB隔离器做保护,

网友:
估计那个NOKIA充电器是老式的线性变压器。如果使用开关变压器估计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实验板,我一直认为应该严禁使用电脑的USB接口供电。
实验板是用来折腾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将电脑 ...

+1

烧U口烧南桥的时候只有哭了。

网友:
我画了块MINIUSB LGT的板子,已经在阿莫这打样了,使用USB供电做些小实验感觉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实验板,我一直认为应该严禁使用电脑的USB接口供电。
实验板是用来折腾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将电脑 ...

我曾经在使用手提电脑USB供电时,不小心短路了电源,不记得是这部 联想的手提 还是 联想IBM的手提 了,当时只听到砰一下就没有了5V,拔下USB重新接上依然没有5V,心想八成是要坏了,关机重启电脑后正常了 ,还是运气好,里面是有过载保护的

网友:
我的本本 U口已经短路NNNNNN次了,短路U口没电压 重启动就恢复
可是我的一台机 上次买个垃圾USBASP 一下就把U口搞挂了 主板都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实验板,我一直认为应该严禁使用电脑的USB接口供电。
实验板是用来折腾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将电脑 ...

现在电脑的USB口都有短路保护的。只要电源瞬间短路它就保护,必须给USB复位才会再有电源输出。我的本本和台式都是这样子的。经常有短路的情况出现,但复位一下就好了。呵呵。

网友:
5伏开关电源再常见不过了,目前手机充电器多用这个。 所以这钱省得也有道理。

网友:
曾经烧过南桥,结果花了200块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实验板,我一直认为应该严禁使用电脑的USB接口供电。
实验板是用来折腾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将电脑 ...

我就吃过这个亏的。当时没有把USB搞坏,但是把硬盘搞坏了,里面存储了大量数据。请人数据恢复了,花了700块。
当然,可以用隔离的,成本就高上去了

网友:
前几天 avr 加了12V 电压,  LED超级亮,   我以为是 5V的,  大约加了1分钟才发现超级烫了。

拔掉电源,冷却了N分钟。  在加上 5V 竟然还好用,太神奇了;

网友:
调试板短路的事情是常见的事了,如果不在乎怎么整都行。
有时候要观察电流情况,所以建议电工们用程控电源为上策。

网友:
不小心短路了本本的USB口,没事。庆幸!!!

网友:
我试过一次USB供电烧到有糊味了,重启还是正常,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实验板,我一直认为应该严禁使用电脑的USB接口供电。
实验板是用来折腾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将电脑 ...

1.6万的本子我觉得应该是thinkpad的t或者x,难道是t4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实验板,我一直认为应该严禁使用电脑的USB接口供电。
实验板是用来折腾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将电脑 ...

用它做VUSB时用min usb方便哦!!
V-USB项目在LGT8F08A上的移植和应用示例
http://www.ourdev.cn/thread-5470677-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作为实验板,我一直认为应该严禁使用电脑的USB接口供电。
实验板是用来折腾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将电脑 ...

这个电路可以保护你的USB了。

网友:
to,莫大,你应该找电脑厂家索赔,因为usb接口单路只最大只提供500mA,并且有过载保护,而且外设过载后,连windows系统都会提示
如果你的1.6万的电脑连这点安全措施都没有,那你把你用的品牌亮在这里,我们下次就别买这个牌子的本本了

网友:
我的电脑的USB短路过几次,没坏,

不过问题就是,

左边的USB短路了,电脑告诉我是右边的出现浪涌,然后就把我的右边连着鼠标的USB口断开了。。。

网友:
经二个1N4148降压后

should have never done that. Something like that is OK for temporary use but should never be used in a product.

这个IC怕是完了

I have powered up pic24f (3.3v devices) using 5.5v and no long-term ill effect.

those chips are surprisingly tough.

网友:
由于电源有内阻,所以加在芯片上的实际电压是4.8V,并没有9V

网友:
帮你顶,人还是厚道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实验板,我一直认为应该严禁使用电脑的USB接口供电。
实验板是用来折腾的,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将电脑 ...

如果是台式机,可以接电脑电源的+5V,中间加些保护之类的玩意,而且电流足够,自己焊个USB转换插就可以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保护你的USB了。

这也太麻烦了吧?

直接上500mA的保险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也太麻烦了吧?

直接上500mA的保险管。

500mA的保险管,或者可恢复的保险丝,在保护前都有数倍大的过流。这个就小多了。

网友:
你试试国产的500ma的管能用吗

网友:
诺基亚原配充电器的内阻很高,只要一接负载电压就会下去。

所以,诺基亚手机你如果用其他型号的充电器有可能充不了电。

这与它手机的充电电路有关的!

网友:
正常,我DSP560仿真器都烧了一个,当然笔记本主板也完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