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仿真器V1版本的请进来, 补充有关的资料

楼主(2012-04-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还好  我的有两个洞。

网友A:
看了电路图,要把R19短路,不然芯片USB部分不能工作,短接后可以了,我还没试验能不能调试,晚上回家再试。不过我的这个V1版的CPU让我用nulink刷了,不能再用U盘方式更新固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电路图,要把R19短路,不然芯片USB部分不能工作,短接后可以了,我还没试验能不能调试,晚上回家再试。 ...

下载此固件包: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tools/JTAGICE_USB_FM_V1.4.rar

在固件包里有启动引导固件.仿真器在上电的时刻检测升级端口电平,如果0 则启动U盘程序.  为1 则启动仿真功能..

如果你直接用刷V1.4 的仿真固件是100%不能正常启动的.

网友:
已经全都OK了,为了用V1版本JTAG给目标板提供电源我把板上的D1换成了红色LED了这样到芯片上的电压大概3.7V左右,跑跑测试程序没问题

网友:
v 2要比v1好么
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差别

网友:
我感觉V1版本要比V2版皮实点,用V2版有时候会出现连不上目标板情况,V1版目前没出现。此外有限次的实验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最好目标板还是不要用调试器供电。

网友:
我也中奖了,今天焊好了,反馈下情况:

1.确实如3楼所说,一定要短接R19否则没法工作的,我是加了个10欧电阻(目前手上最小阻值的了);

2.没有 J4 不太方便,特别是加了套管之后,所以加了个按钮,升级就很方便了。

3.两个4148也没地方焊了,反正不能直接焊了,所以干脆加个稳压IC算了(AMS1117,底朝天安装的,引脚刚好从电阻上跨过)

折腾了很久,调试遇到n多麻烦,最后加了几个电容全部解决唉

最后穿上衣服了

网友:
在(教程2)71楼回复中做了些总结,如果有朋友遇到无法下载、无法仿真的可以做参考。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p;extra=#pid5783002

网友:
我今天刚刚受到仿真器,发现也是V1.0版本的。发现就一个二极管的位置。没有想到最近发的货也有V1,0版本的啊

网友C:
我的散件完全按照V2.0的序号焊接的,焊接二极管的时候才发现是V1.0版本。如何是好?两个版本的电阻容的序号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散件完全按照V2.0的序号焊接的,焊接二极管的时候才发现是V1.0版本。如何是好?两个版本的电阻容的序号 ...

阻容之类的全部一致,不同之处只有R19和二极管以及升级跳线J4。

R19请参考10楼第一幅图,这个电阻一定要贴的。

二极管那里可以参照我的加个稳压IC。或者参照3楼的,用一个红色LED代替,这样的话需要注意的是实验板上不能带太大功率的负载。

J4没有问题也不大的,升级方法参考楼主位的说明,最方便的是像我一样装个按钮吧。

网友(2012-06-02):
引用 网友B:
下载此固件包: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tools/JTAGICE_USB_FM_V1.4.rar

在固件包里有启动引 ...

V2 成品板, 能否直接用U盘模式升级这个V1.4的固件
R26 有10K电阻, R3没有, 需不需要换到R3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