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仿真器软件升级注意:一定要找台没有病毒的电脑!

楼主(2012-04-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原来如此~~~
老大很细心啊!~~~

网友:
病毒 真是无孔不入。不过是否可以在升级程序中添加后缀名校对的程序。并且只能是一个文件。

网友:
那个帖子是我发的,不过我的情况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当时在笔记本上面已经更新过固件了,插在台式机上面没有出现硬件。后来突然又可以,装好驱动就行了。我觉得是台式机电源的原因。

网友:
我用的系统右键菜单有个 ‘显示系统文件+扩展名’ 插件,怀疑中毒的话直接点一下开启,全部文件显示。判断u盘有没有病毒什么的很简单。

网友(2012-08-01):
什么时候linux可以使用LGT啊

期待啊!!!!!

网友:
坐等40脚DIP封装。。。。。。。。。。。。。。。。。

网友(2013-05-21):
autorun.inf也许不是病毒,也可能是防病毒软件的免疫动作。

网友(2013-08-09):
最近要用到这个LGT芯片,但是以前送的下载器好像坏了,一直连不上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