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s-30MR无法与PC通信

楼主(2012-04-28):
如题,我的电脑与设备上的一台三菱PLC FX1s-30MR无法连接,显示通信波特率可能不正确,但我试过了所有波特率,都不能通信!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编程电缆没问题,电脑与其它三菱PLC通信完全正常!

我原来想过可能是编程口的问题,但编程口连接的屏可以正常通信,并且数据都是正常的,怎么回事呢?请教高人解决!

楼主:
今天我用RS232转422模块连接上这个三菱PLC了,但是我的三菱模块FX2N-10GM不知道为什么连不上了?哪位朋友有过同样的经历呀?怎么才能解决呀?

楼主:
今天查了一下资料,这个好像是定位模块,不是PLC!这个做的也太像PLC啦!居然可以不配PLC单独使用!

网友:
来一根正版SC09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