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LGT散件包焊接完成后不能工作

楼主(2012-04-28):
用示波器看RESET脚,电压1.9V,晶振波形频率132Hz。晶振电容用万用表测为22pF,并无焊错。插入USB口后,电脑发行无法识别USB设备,电脑马上发出USB拔出的声音。拔出仿真器,再次插入USB口,电脑没有任何反应。多试几次后,有一次电脑上有提示发现无法识别USB设备。折腾了一个下午,看了新唐120LC1的规格书,依旧无果。

网友:
二极管有没有焊好?芯片电压应该要3.3V左右才是合适的。

网友:
我觉着是USB头没焊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用-->短接J4,-->连接电脑-->32K的U盘-->复制LGT8X_JTAGICE_USB_v1.4.bin到32K的U盘下(即仿真器下)?-->正常关闭32K的U盘-->重新连接仿真器到电脑-->提示找到新硬件-->指定安装文件路径到JTAGICE Windows Driver下-->等待安装完毕即可使用

我是除了电源搞错接到9V上外,全部一次性搞定,没什么难的,运气好

网友:
去了二极管,单独加个1117-3V3试试。

楼主:
USB口焊接正常,二极管降压后电源电压为3.4V,J4短接后插入电脑,无任何反应

楼主:
好吧,我买一个成品。当初是要买成品的,只可惜只有33个赠送的名额,成品库存为0.最后是了一下,DBUG电压为1.9V,晶振上测不到波形。就此打住,不再折腾这个散件,半天的时间啊,生米可以煮成熟饭多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口焊接正常,二极管降压后电源电压为3.4V,J4短接后插入电脑,无任何反应 ...

电压为3.4V ,reset脚才1.9V?  你可以重点检查下这个地方了。

网友:
我也是没有成品的卖,所以选择买了散件,担心自己人品不行,所以一次性买了2套散件,中间焊接调试也发生了小插曲,
第一套装好,实际上焊接都OK了,装完驱动,改了串口号码后,没有重启电脑,这个其实很关键,如果没有重启,就不能正常通讯

另外一套是回顾问题主要还是焊接上,因为QFP焊盘的长度太长了,而且感觉比引脚窄,所以不容易焊接,而且我还是用的热风枪了

建议在反面增加SOT23引脚的3.3V,LDO, 一个才0.28元

网友(2014-12-15):
>一个才0.28元
Model 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