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LGT出现DEVICE ID错误对话框

楼主(2012-04-28):
按照老大给的USB_JTAG_V1的原理图,把调试板做好了正常识别JTAGICE USB2COM设备。但调试LGT的时候提示错误对话框,提示DEVICE ID错误,使用AVR STUDIO和IAR AVR都有这个错误。

网友A:
没有检测到LGT8F08A。检查电源及连接。

楼主:
测试电压和阻抗都是正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检测到LGT8F08A。检查电源及连接。

请问调试时出现下面错误对话框是什么原因?

楼主:
现象是一样的,1楼图片只是截取了IAR的错误提示,WINAVR的提示就是如楼上的。

网友:
换了一片LGT解决,可能在程序中关闭了调试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调试时出现下面错误对话框是什么原因?

折腾了一下午,就是认不了,JTAG ID,人品问题?晚上拆片,换一个试试!

楼主:
我已经换了一片,问题依旧,看来是人品的问题了,呵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调试时出现下面错误对话框是什么原因?

没有连接到芯片,调试器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连接到芯片,调试器是好的。

换了一片LGT芯片解决,谢谢

网友:
重新对JTAG ICE 及 测试板子补焊,没有换LGT芯片也能够下载成功,但是偶然还是出现DEVICE IDID不对!

通过N次模拟,发现规律!

JTAG ICE 必须先连接计算机,测试板子必须在JTAG ICE上电后通电,保证不用换LGT芯片也能够排除 DEVICE ID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