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WIFI的疑惑?求高人指点指点

楼主(2012-04-28):
电脑有WIFI,手机有WIFI。这些带WIFI的器件能否在不上网的情况下通讯呢。WIFI模块直接当成一个点对点的无线模块来使用?

网友:
看手机支持adhoc模式不,如果支持可以直接电脑手机互联。否则要把电脑搞成ap模式,手机才能和电脑连接

网友:
有些手机可以,iPhone4也可以.
THINKPAD应该绝大部分都可以.

网友:
当然可以

我的塞班手机还有安卓平板都有这样的应用软件

网友:
android 4.0 支持wifi direct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