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XMEGA的人怎么这么少啊

楼主(2012-04-28):
多好的芯片啊

就是AD让人有点不爽
输入电压范围有限
不知道设计人士怎么想的

网友A:
首先国内禁运,所以价格高货源不宽
再者,外设非常好,但是一般用到这样的STM32 ARM之类的就上了,DSP FPGA CPLD也有人用
很少有产品需要如此之多高性能外设又不要高速运算和对功耗要求如此之高的不是吗?

网友:
多好的芯片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国内禁运,所以价格高货源不宽
再者,外设非常好,但是一般用到这样的STM32 ARM之类的就上了,DSP FPGA ...

禁运了吗
淘宝上好多买的

网友B:
这东西还禁运?比他强不少的芯片都可以正当途径进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还禁运?比他强不少的芯片都可以正当途径进来。

AES
不好意思,不是看性能,是看有没有违禁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禁运了吗
淘宝上好多买的

你找atmel中国一级代理商,看能不能搞到?
香港转运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atmel中国一级代理商,看能不能搞到?
香港转运算什么?

哦,国内禁了香港可以交货?
干嘛要禁这个芯片啊
想不通

网友:
说了是硬件AES啊

网友:
不是美国的就可以了吧,比如ST意法半导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AES
不好意思,不是看性能,是看有没有违禁功能

CC2530,CC2430也带AES,
没听说有啥禁运的。

网友:
用XMEGA,根本找不出理由来。

除非ATMEL把MEGA停产掉,把XMEGA当做MEGA来卖。
或许还有人愿意用XMEGA。

网友:
佰特是有xmega供货的
我用很小批量xmega32A4做了个项目
这个芯片比较好的一点就是boot区和app区是分开的
定时器多,串口多,速度快(相对于mega)
还有时间系统和DMA
但是价格也有点高
相对于stm32来说 这玩意的性价比很低了
AD的话  也还算好吧
有内部精准的1V参考电压,也可以用外接的3.3V做参考电压

网友:
这东东也禁运,国人也真无奈呀

网友C:
xmega是个很好的东西 尤其是64pin的 最多可以带7个硬串口 只要有量 订货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xmega是个很好的东西 尤其是64pin的 最多可以带7个硬串口 只要有量 订货不是问题 ...

价格居高不下啊
最近又出了带U的
国内还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居高不下啊
最近又出了带U的
国内还没有看到

價格高   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會降
主要還是要看用的人多不多
我也不用Xmega  還在等降價
目前的蕊片還夠我使用
等道沒辦法用了再來換Xmega

网友:
非常喜欢Atmel的产品!
但其 价格 和 供货。 一致是,让人头疼的问题!

所以目前是不敢用了啊!

网友:
估计是用的人不多吧

网友:
lgt兼容xmega难度不小
尤其是lgt现在只不过是兼容mega8而已,这都是几百年前的产品了
megexx8都达不到,何况megaxx8都从V P等等升级到PA好几年了,lgt功耗、稳定、抗干扰拍马都比不上

网友D:
没有禁运一说,只是带A的,也就是带AES的需要申报项目用途而已。价格也不是那么高,说实在的,跟MEGA系列差不太多,如果是新产品做设计的话,项目好还可以拿到比MEGA32 64同FLASH大小更低的价格,说价格高是一些没用过的人道听途说的,买几个样片价格能不高吗?我是做ATMEL代理的,我有客户用Xmega,价格贵不贵是相对的,有好的项目稍微好点的量,价格就不是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没有禁运一说,只是带A的,也就是带AES的需要申报项目用途而已。价格也不是那么高,说实在的,跟MEGA系列差 ...

soga?
那么能不能透露下各产品价格呢?
比如 xmega32A4U-AU,1000片,价格大约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ga?
那么能不能透露下各产品价格呢?
比如 xmega32A4U-AU,1000片,价格大约是多少呢?

没有项目,没有公司,我报给你的只能是DBC的价格,没有参考意义。

网友:
xmega128A3U 1000片报价也不到30吧

网友(2012-09-10):
ATEMEGA 128 den 早已2009停产了 XMEG代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