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TAG板散件焊接,第一次焊这么密集的引脚,居然弄好了

楼主(2012-04-29):
以前焊接过的唯一一种贴片元件就是1206电阻,用在洞洞板上面的。
今天引脚这么密集的芯片居然都焊接成功了,不容易啊。
眼泪汪汪。
现在插到电脑上,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到一个 JTAGICE USB2 COM PORT COM38
是不是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了?
设备管理器里面还有有问题的设备,显示为大容量存储器,前面有问号,不理睬行吗?

网友: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 :)

网友:
呵呵,LZ继续加油,我对QFN48都已经不再纠结了

网友:
这个简单的, 如果你搞过  bga的话。  我已经搞过 100个球的  bga , 成功率 70% 表示 对 搞  看得见 pin的 都无压力了。

不过自己眼睛明显差了很多,  搞了 有  几百片 bga了

网友A:
多密的引脚?我焊过的最密的是144叫的TQFP封装。托焊也很容易实现,只要第一次堆锡别太多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密的引脚?我焊过的最密的是144叫的TQFP封装。托焊也很容易实现,只要第一次堆锡别太多就好。 ...

TQPF 144还好的

网友:
还没有成功,不要鸡动,继续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密的引脚?我焊过的最密的是144叫的TQFP封装。托焊也很容易实现,只要第一次堆锡别太多就好。 ...

堆锡拖焊法, 有点伤PCB..

我的拖焊方法是锡除烙铁头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