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PCB中电感摆放位置的疑惑

楼主(2012-04-29):
如图,这图是射频发射电路的一部分,有3个电感串联,那么在PCB布线的时候,3个电感是相互垂直放置还是直线放置呢?

我在一个帖子里看到说相邻的电感尽量垂直放置,减小耦合,但是这样走出来的线就相当于多了2个90°的角角,这里非常疑惑,请做过射频的前辈帮我讲解下。

网友A:
空心线圈的话,元件和footprint并不一定要一致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心线圈的话,元件和footprint并不一定要一致的方向。

是贴片的高频电感 有必要画成这个样子吗?

图中的L2 L3 L4  3个电感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贴片的高频电感 有必要画成这个样子吗?

图中的L2 L3 L4  3个电感这样。 ...

你还要考虑传输线的阻抗情况,如果是FR-4 1.6MM厚度,大约就是0603 焊盘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要考虑传输线的阻抗情况,如果是FR-4 1.6MM厚度,大约就是0603 焊盘宽度。 ...

嗯,听说过阻抗的问题,对这些也不是很了,射频的知识太匮乏了,第一次画射频的东西,基本一窍不通,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C:
两个叠层电感垂直放置,另一个选空心电感。

网友:
聆听高手回答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叠层电感垂直放置,另一个选空心电感。

这3个电感还不能都选择叠层电感?

网友D:
电感对周围影响不大的不用刻意摆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感对周围影响不大的不用刻意摆放

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3个电感还不能都选择叠层电感?

二维用叠层电感,第三维当然用空心立式电感较好。或者PRIMO的三维贴片电感一颗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维用叠层电感,第三维当然用空心立式电感较好。或者PRIMO的三维贴片电感一颗就够了。 ...

这。。。又是二维又是三维的,听得晕晕的

网友:
网上搜:PREMO普莱默电感。http://www.grupopremo.com/zh/pro ... 8mh)lowprofile.html

网友:
射频方面的知识我也是很匮乏呢 有没有人可以讲解下

网友:
学习,观望高手回答

网友E:
最好顺着信号流向放,垂直放关系也不大。射频走线要减少损耗关键是要少打孔,并增大周围地铜皮和孔的避让。

网友F:
影响射频的因素太多,元件摆放不应是排在最前面考虑的,还有信号走向、线宽、线距、铜皮厚度、板基、层数,电源的切入点、包围圈,射频阻抗匹配,可能这些应该更需要优先考虑

网友:
距离是最好的隔离手段。保证好传输线阻抗,把电感距离分开一点点就好了。垂直的直角也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好顺着信号流向放,垂直放关系也不大。射频走线要减少损耗关键是要少打孔,并增大周围地铜皮和孔的避让。 ...

谢谢,我现在是垂直放的,当然如果可以顺着放,我以后就顺着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影响射频的因素太多,元件摆放不应是排在最前面考虑的,还有信号走向、线宽、线距、铜皮厚度、板基、层数, ...

恩 ,你说的在理!

网友(2020-12-22):
这个没讲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