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GT中断向量的问题

楼主(2012-04-29):
资料中写道“MVR8X 内核各个中断向量之间地址间隔 2 个字节,一般用户需要在此地址放置一个远跳转指令(JMP),跳转到真正的中断服务子程序。”

1  0x0000  RESET
2  0x0002  INT0
3  0x0004  INT1
4  0x0006  INT2
。。。

此处的地址是字节地址还是字地址呢?
每个中断向量占用内存空间几个字节?

网友:
此处为字地址, JMP指令为双字指令。 因此我们在资料中地址间隔2个字节表述有误, 应该为间隔两个字(32bit).
我们会在一下一版本中纠正。 非常感谢!

网友A:
那是不是

1  0x0000  RESET
2  0x0004  INT0
3  0x0008  INT1
4  0x000B  INT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不是

1  0x0000  RESET

程序空间的数据端口宽度是16bit的, 最低位寻址的是字(16bit)。
所以文档里中断向量地址的定义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