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UDIO 仿真界面无法查看lgt寄存器当前值

楼主(2012-04-29):
JTAG 可以对lgt 烧程序,仿真的时候开发板现象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对LGT寄存器写数值的时候 在studio仿真界面 里面看不了寄存器值的变化 ,例如当执行PORTA=0XFF的时候,studio仿真界面里面
的PORTA的数值不变,请问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
嗯, 目前是正常的。 因为LGT寄存器是兼容M164, 但因为JTAGICE不支持M164, 所以选择M162作为调试目标。
而M162与M164的寄存器定义并不兼容, 所以无法直接用寄存器插件查看。
推荐解决办法:
1. 你可以打开内存查看窗口, 选择寄存器空间所在的地址查看。
2. 我们即将更新JTAGICE固件, 支持mkII协议, 以后编译调试都只需选择M164即可,寄存器也可以直接查看。
3. 目前也可以使用IAR, 请参考论坛上IAR调试相关帖子。

网友:
意思就是目前其实仿真工具还是不健全的.不过这8位芯片一般也很少用仿真.直接下载看结果了.

网友A:
用IAR吧。

IAR可以真实看到 LGT的寄存器的值。(包括LGT独有,而AVR没有的寄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AR吧。

IAR可以真实看到 LGT的寄存器的值。(包括LGT独有,而AVR没有的寄存器)。 ...

好的,多谢推荐 ,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