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315-2 PN/DP问题

楼主(2012-04-29):
小弟刚买的西门子CPU315-2 PN/DP cpu模块,没有写入IP地址,请问是不是需要买一个西门子 编程电缆来把地址配置一下呀,PLC的订货号315-2EH14-0AB0  看淘宝上编程电缆一百多点儿就有,请哪个大侠给推荐一个型号呗,谢谢啦。

网友:
315的编程电缆原装的要2000-3000元,淘宝上100多的有很多,但是稳定性与性能及通信速率都达不到要求,我以前有一个,用了不到3天就扔掉了,差点烧掉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