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8用bascom驱动LCD1602获得成功

楼主(2012-04-29):
我前天拿到了阿莫邮购部发过来的仿真器散件,心情还真有点小激动,焊接完毕短接J4,接入电脑就出现了32KU盘,顺利的装完驱动就一切OK了。
实验板我只买了PCB,迫不及待的焊好LGT8、JTAG插座、复位按钮、I/O插座后就开始了简单的实验,首先完成的是LCD1602的驱动,bascom代码如下:

$regfile = "m164pdef.dat"

Config Lcdpin = Pin , Db4 = Portb.0 , Db5 = Portb.1 , Db6 = Portb.2 , Db7 = Portb.3 , E = Portd.3 , Rs = Portd.4       '定义LCD驱动端子
Config Lcd = 16 * 2                                         'LCD为2行16为显示

Cursor = Noblink
Cls

Do
  Locate 1 , 1
  Lcd "hello!"
Loop
End

是不是有点超简单,赶紧下载,OK,点亮了!见图:
是不是有点超简单, ,我也有点窃喜
这里是HEX文件:

楼主:
沙发自己做,热烈祝贺LGT可以使用bascom

网友:
不会吧
够简单

网友:
呵呵, 是很简单, 比ardinuo还简单。

楼主:
正在试验LGT8的SPI驱动5110液晶屏,程序也是移植AVR的,可惜没有点亮,查了一下LGT8的数据手册,LGT8和AVR的SPI控制寄存器名称都不一样,看来是不能照搬的,需要再研究一下

网友:
AVR单片机高级语言BASCOM? 没接触过,不过VB的写法还是觉得怪怪的。可能是没用过的缘故。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试验LGT8的SPI驱动5110液晶屏,程序也是移植AVR的,可惜没有点亮,查了一下LGT8的数据手册,LGT8和AVR ...

建议你参考下官方提供的示例代码。
http://www.mcugreen.com/LGT8F0XA/tools/LGT8F0XABSP.zip

楼主:
端口驱动LED流水灯也搞定了,bascom程序如下:

$regfile = "m164pdef.dat"
Dim I As Word , X As Byte
Config Porta = Output

Porta = &B11111111
X = &B11111110
Do
  For I = 1 To 8
     Porta = X
     Waitms 200
     Rotate X , Left
  Next I
Loop
End

是不是超简单!
hex文件在这里:

网友:
更喜欢C++。

楼主:
正在尝试写bascom的lgt8头文件,难度真的很大,请问厂方代表有没有这方面的高手,能不能提供?

网友A:
问题是编译好的二进制怎么下载,用第三方工具还是其它?

网友:
用progisp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编译好的二进制怎么下载,用第三方工具还是其它?

右键==》另存为

网友:
progisp下载的话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