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尔达的MSP430 uif仿真器是不是和TI的电路一样

楼主(2012-04-29):
如题,”利尔达的MSP430 uif仿真器是不是和TI的电路一样“,请买过该仿真器的同学解惑下。

网友A:
是一样的.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样的.用过

OK,谢谢了!

网友B:
只能说功能一样
除了利尔达,还有其他厂家也有做的,功能差不多,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在稳定性、易用性方面,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功能一样
除了利尔达,还有其他厂家也有做的,功能差不多,但是,一分钱一分货,在稳定性、易用性方 ...

利尔达的和ti的一模一样,TI的可能是利尔达代工的,我两个都有。

网友C:
估计LZ想在淘宝上买利达尔的那个促销的UI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LZ想在淘宝上买利达尔的那个促销的UIF吧?

嗯,有这个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这个想法

但是实际上不知道跟官方的有什么差别哦

网友(2013-01-09):
淘宝上买了个一百多的,JTAG还行,SBW严重不稳定,便宜没好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