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想做个智能小车,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2-04-29):
跪求!请高手帮忙,我现在有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步进电机驱动、两个步进电机(四根线的)、四路寻迹模块、、红外避障三个(这些都是我从淘宝上买的,只是为了自己做一个智能小车出来),这几天恶补了很多单片机知识但我的小车还是不能跑,希望帮个忙,告诉我我的单片机I/O口与外设该怎么接线及接线方式配套的C程序,只要我的小车能跑,不胜感激!!
我的最小系统是STC89C52RC,驱动器是两个L298。

网友A:
先搞清楚各个部件工作原理,如驱动IC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不要太心急,重要的是过程中得到什么

网友B:
给你一个思路:你可以先写【直走】程序,其他模块另加。

网友C:
先写步进电机驱动,让步进电机跑起来,然后写循迹模块的ad,用一个灯指示检测到黑还是白,然后综合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LZ哪里的,近的话可以帮你忙~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买一部智能小车?代码车体,电路,什么都有,直接就可以跑的?然后再根据需要修改一下功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写步进电机驱动,让步进电机跑起来,然后写循迹模块的ad,用一个灯指示检测到黑还是白,然后综合起来就比 ...

绵阳江油的了,

网友D:
哇,老乡啊,我是德阳那边的,不过我现在在深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老乡啊,我是德阳那边的,不过我现在在深圳

你是不是也在做下车呢

网友(2012-06-01):
我也想做啊

网友:
建议你用有PWM输出的单片机,例如STC12C5A60S2,还有直流减速电机,步进电机速度太慢了

网友:
本人也在着手制作过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一个思路:你可以先写【直走】程序,其他模块另加。

你好,问一下,走直线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您能不能指点下?谢谢,两轮差动、万向轮支撑式结构,我现在怀疑万向轮选择不当啊,是不是换成牛眼轮好些?

网友:
哎 我也想做 正在搞PWM变换器呢

网友:
一个298可以驱动两个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各个部件工作原理,如驱动IC是怎么工作的

非常赞同楼上的意见,先把智能小车包含哪些功能,由哪件部件来实现,各部分的工作原理等问题分析清楚。

网友(2013-03-12):
求确定 :步进电机速度是不是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