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8M晶振问题

楼主(2012-04-29):
刚学430没多久  遇到个问题不明白,听说这个网站很好。在这里发帖问问大师们。
以下程序是实验msp430单片机在8M下使P2.0口输出方波。但是烧进单片机里发现P2.0口频率很低(接led ;可以看见led在那里闪)。照理P2.0口输出频率很高才对啊  50000/8M=0.00625 秒才对啊 ;    还有  如果改  BCSCTL2|=SELM_2+DIVM_3;  led闪烁根本就没有分频
  那位高手帮我分析下为什么啊。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BoardConfig.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WDTCTL=WDTPW+WDTHOLD;      //停止看门狗
  BoardConfig(0xf0);
  P2DIR|=0xFF;               //P5.4输出
  P2OUT|=0xFF;               //P5.4用作MCLK输出
  BCSCTL1&=~XT2OFF;          //XT2有效
  do
  {
    IFG1&=~OFIFG;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i=0xFF;i>0;i--);     //稳定时间
  }
  while((IFG1&OFIFG)!=0);    //如果振荡器失效标志存在
  BCSCTL2|=SELM_2;            //MCLK=XT2         +DIVM_3
  TACTL=TASSEL_2+TACLR;
  CCTL0=CCIE;
  CCR0=50000;

  TACTL|=MC0;
  _EINT();

  for(;;)
  {

  }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2OUT^=0x01;
}

网友:
你给定时器A的时钟比较低,#define TASSEL_2            (2*0x100u) /* Timer A clock source select: 2 - SMCLK */;这说明了你给定时器A的频率来自SMCLK ,而不是MCLK,而你的SMCLK 是使用DCOCLK,你可以这样设置试试看 BCSCTL2 |= SELM_2 + SELS ;             // MCLK= SMCLK = XT2= (safe)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F:\123.jpg非常感谢你的回答  看了你回答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了  。   原来是我写程序时看书寄存器写的  而书上是错误的书上是说TASSEL_2是系统主时钟  看了你回答在去看头文件果然是错的。   嗨   害我研究了一整天啊  。写错书也会害死人的 。

楼主:
这本书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的。 msp430单片机原理与应用实例详解  146页  特此告诉大家  希望大家别走我之路啊

网友:
最好是看TI提供的user guide和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