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频电磁屏蔽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2-04-29):
打算采用电容积分法测量pA电流,但是继电器开关的噪声对系统影响很大。怎么屏蔽继电器的开关噪声呢?继电器100Hz开关。

网友:
继电器的两端并联两个大电容看看效果。

网友:
什么继电器?100Hz开关频率?

楼主:
继电器控制电容的复位和充电。 加了电容还是有噪声

网友:
普通电磁继电器哪里能耐得了这么高的开关频率。

网友:
普通继电器寿命  100W以内吧  这不是用一会就坏掉了

楼主:
干簧继电器可以较高的频率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