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超声波测距CX20106A接收问题

楼主(2012-04-29):
   各位大大,小弟最近在做毕业设计,关于超声波测距,在实验室使用脉冲发生器发生40KHZ驱动发射探头,但调节CX20106上出了很大问题,用示波器观察7角有脉冲,但幅值才几十毫伏,做了个外部中断程序,能够实现中断,且不发射脉冲时,外界稍微有点震动就触发中断了,都调了三星期了,快疯了都,CX20106怎样的波形才算正确呢?怎么调啊?
PS:CX20106是按照网上流传的图连接的
   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

楼主:
各位大神求助啊,要急死了

网友A:
调节增益到合适位置。增益太高,干扰多,容易产生中断,增益低,距离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节增益到合适位置。增益太高,干扰多,容易产生中断,增益低,距离短

谢谢,我调节2角电阻到1K左右大概就不出现这种几毫伏的波形了,但是这样我把5脚电阻从200K调到220K也看不到波形啊(不停发射超声波)?请问大大这个7角波形应该是怎样的呢?如何调试才好呢?

网友:
40KHz方波不能连续发射,要间隔ms级时间,也就是调制

网友(2013-05-29):
谢谢5楼得建议

网友B(2014-05-01):
LZ我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发射超声波接收部分都有低电平

楼主(2014-06-27):
引用 网友B:
LZ我现在的情况是没有发射超声波接收部分都有低电平

电阻太大了

网友C(2014-09-22):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求助啊,要急死了

楼主搞出来了嘛 现在什么结果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搞出来了嘛 现在什么结果呀

推荐你一个芯片,一体化的。VSOP58438
功能和CX20106A一样的。但是不要其它外围器件,只要外接输入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推荐你一个芯片,一体化的。VSOP58438
功能和CX20106A一样的。但是不要其它外围器件,只要外接输入即可。 ...

刚搜了一下你推荐的芯片,资料好少,对于cx20106A你了解多嘛,为什么我检测不出来信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搜了一下你推荐的芯片,资料好少,对于cx20106A你了解多嘛,为什么我检测不出来信号呢 ...

CX20106A用过,但总感觉不稳定,而且外围器件也要比较精确。
后来我搜到这个芯片,直接做出来就能用,也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CX20106A用过,但总感觉不稳定,而且外围器件也要比较精确。
后来我搜到这个芯片,直接做出来就能用,也 ...

那还不错啊

网友(2016-10-22):
多谢,最近要用到相关资料

网友E(2016-12-06):
引用 网友D:
推荐你一个芯片,一体化的。VSOP58438
功能和CX20106A一样的。但是不要其它外围器件,只要外接输入即可。 ...

手里正好有之前项目剩余的VSOP58438这个芯片,之前用来搞红外的,根据手册把红外接收头换成超声探头,但是发现盲区很大,测量距离也短,有效的范围基本是20~60cm,不在这个范围基本测不出来,不知是是不是我弄的和你的不一样,还望指点一二,多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里正好有之前项目剩余的VSOP58438这个芯片,之前用来搞红外的,根据手册把红外接收头换成超声探头,但 ...

兄弟,我也帮不了你。我之前是拿来做激光接收的。我是再在VSOP5843前加了一级放大的。。那种真人CS的镭射枪,接收发射可以做到300米左右。

网友F(2017-04-02):
引用 网友E:
手里正好有之前项目剩余的VSOP58438这个芯片,之前用来搞红外的,根据手册把红外接收头换成超声探头,但 ...

你好,请问我最近在用VSOP58438这个片子,但是淘宝不好买,你手里的芯片能转卖给我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我最近在用VSOP58438这个片子,但是淘宝不好买,你手里的芯片能转卖给我不  ...

我手里只有十来片样品,估计你也用不上。我之前也是淘宝买的,你看看这家还有没有吧,我之前也是在这家买的。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2j6hgjs4273

网友(2017-09-06):
引用 网友E:
我手里只有十来片样品,估计你也用不上。我之前也是淘宝买的,你看看这家还有没有吧,我之前也是在这家买 ...

测量精度能做到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