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可以添加谐波吗

楼主(2012-04-29):
在仿真的时候怎么向里面添加谐波啊?

网友:
当然可以。
将不同倍频、不同幅值、不同起始时间的信号与主频信号叠加,即可实现。

网友A:
可以加谐波,怎么加可以看Proteus的例程 Graph Based Simulation文件夹Fourier.DSN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加谐波,怎么加可以看Proteus的例程 Graph Based Simulation文件夹Fourier.DSN这个文件 ...

谢谢啊
找到这个文件了
我去看看

网友:
祝你成功。
首次使用手机上网发帖。

网友:
5 楼应该是我试用手机发的帖子,看不到。
现在这层应该是6楼。发帖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