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买的JTAGICE_mkII_V2.0散件, 组装后JTAG连接失败

楼主(2012-04-29):
按照 "(教程8) LGT官方仿真器散件包的焊接与安装、升级" 完成了组装, 升级 使用LGT8X_JTAGICE_USB_v1.4.bin进行的u盘升级
安装教程1设置环境
按照教程2 到 "选择JTAG ICE 工具,我的电脑是影射到COM2端口(你可以选择 AUTO, 或自行到电脑硬件资料里查看映射的端口,或修改端口编号)"

点连接后提示连接失败

NUC120 23, 24 脚到 JTAG_TCK_SCK JTAG_TMS_SS是通的

现在想问 仿真器不连接下位机在这一步是可以连接的吗?
如果可以那现在问题出在哪里
如果不可以 由于没拍最小开发板, 拍芯片的时候也没有sop的转换板 转换板在tb上另外拍的 还没到 我直接搭焊简单电路连接如下

LGT8F08A

4 GND 到 仿真板 GND
6 VCC 到 仿真板 VCC (也测过用外部3.3v供电)
17 SWC 到 仿真板 TCK
18 SWD 到 仿真板 TMS
未接晶振

楼主:
JTAGICE_USB_V1.3.bin 也测试了 结果一样
我没用过AVR

楼主:
上面的问题解决了, 是因为用了usb集线器, 不知道为什么u盘模式就没问题.
现在点编程提示有错误
OK
Reading FLASH input file.. OK
Setting device parameters for jtag programming ..OK
Entering programming mode.. OK
Erasing device.. OK
Programming FLASH ..       OK
Reading FLASH ..       OK
WARNING: FLASH byte address 0x0004 is 0x8C (should be 0x0C).. FAILED!
Leaving programming mode.. OK

点仿真提示

请问是不是我自己组装的仿真器已经没有问题了?
如果没有问题我就可以慢慢看文档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