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个小程序,Ltem=Voltage_Long_ab[temp];为什么不能正确执行

楼主(2012-04-29):
#include<reg51.h>
extern unsigned long Voltage_Long_ab[3];
extern unsigned int menunumber;
void      displayDataFill(unsigned char temp)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dottem;
  unsigned long Ltem=2;
  switch(menunumber)//temp表示第几行,当然我们把小数点位置都统一了
  {
  case 0x00: dottem=1;;
  case 0x01:
    Ltem=Voltage_Long_ab[temp];
    //dottem=VoltageDotPlace_ab;
    break;
  default:
    break;
  }
  dottem=0;
  Ltem=3;
}
void main()
{
  while(1){
         menunumber=0x01;
         Voltage_Long_ab[0]=12;
         Voltage_Long_ab[1]=345;
         Voltage_Long_ab[2]=6789;
         //VoltageDotPlace_ab=1;
     displayDataFill(0);        }

}

网友A:
什么现象呢?你怎么知道他没执行?

楼主:
观察执行完Ltem=Voltage_Long_ab[temp];
后Ltem的值为72325,奇了个怪啊,小弟十分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现象呢?你怎么知道他没执行?

不清楚,这样难道数组的传递有问题。不知道数组是怎么寻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