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准备做cpld+SRAM驱动4.3寸LCD,先上个LCD时序..

楼主(2012-04-29):
一、水平扫描一行:
    parameter    |<--HL-->|<--HB-->|<--HD-->|<--HF-->|
  HS:          _________| ̄ ̄ ̄ ̄ ̄ ̄ ̄ ̄ ̄ ̄ ̄ ̄ ̄ ̄ ̄|______....
  DE:          __________________| ̄ ̄ ̄ ̄ ̄|_______________....
1.1信号说明
    dclk                     : 像素点时钟
dclk_count               : 像素点时钟同步计数器。    注: 复位归0;复位后循环计数 1 <---> (HL+HB+HD+HF)
HS                       :水平同步信号             注: 复位置低电平;复位后依据计数器产生合适时
DE                       :像素数据使能             注: 复位置低电平;复位后依据计数器产生合适时序
2设计结构(dclk上升沿作触发时钟)
1.2.1 水平扫描同步计数器:
   复位      :    归0;
  复位后    :    循环计数 1 <---> (HL+HB+HD+HF)
2.2 HS信号的生成:
     复位     :                                 HS    <=    Hi;
   复位后    :
       dclk_count    =    0              :    HS    <=    Low    ;
        dclk_count    =    HL                :    HS    <=    Hi     ;
      dclk_count    =    HL+HB+HD+HF       :    HS    <=    Low    ;
1.2.3 DE信号的生成:
       复位    :                                   DE    <=    Low    ;
    复位后  :             dclk_count    =    HL+HB           :    DE    <=    Hi    ;
   dclk_count    =    HL+HB+HD        :    DE    <=    Low   ;

二、垂直扫描一帧:
parameter    |<--VL-->|<--VB-->|<--VD-->|<--VF-->|
  VS    :      _________| ̄ ̄ ̄ ̄ ̄ ̄ ̄ ̄ ̄ ̄ ̄ ̄ ̄ ̄ ̄|______....
DE_V:        __________________| ̄ ̄ ̄ ̄ ̄|_______________....

2.1信号说明
   v_count         : 行同步计数器。        注: 复位归0;复位后循环计数 1 <---> (VL+VB+VD+VF)
  VS              :垂直同步信号          注: 复位置低电平;复位后依据计数器产生合适时序
  DE_V(可选信号)   :行使能               注: 复位置低电平;复位后依据计数器产生合适时序

2.2设计结构(HS的下降沿触发)
2.2.1 垂直扫描同步计数器:
    复位     :     归0;
复位后    :    循环计数 1 <---> (VL+VB+VD+VF)

2.2.2 VS信号的生成:
    复位    :             VS    <=    Hi    ;
     复位后  :             v_count    =    0            :    VS    <=    Low   ;
                v_count    =    VL           :    VS    <=    Hi    ;
               v_count    =    VL+VB+VD+VF   :    VS    <=    Low   ;

      2.2.3 DE_V信号的生成:
      复位    :          DE_V    <=    Low;
    复位后  :             v_count    =    VL+VB          :    DE_V    <=    Hi    ;
                v_count    =    VL+VB+VD       :    DE_V    <=    Low    ;
三、显示区像素点坐标与计数器之间的映射
  若LCD以左上角为(0,0),水平方向0-->X , 垂直方向0-->Y. 则像素点(x,y)对应与计数器值的映射关系为:
     [x] :dclk_count == x+1+(HL+HB) <==>    x == dclk_count - [(HL+HB)+1]
    [y] :v_count    == y+1+(VL+VB) <==>    y == v_count    - [(VL+VB)+1]

网友:
CPLD和SRAM具体用什么芯片啊?

网友:
很详细,希望能继续。

网友:
顶楼主,希望继续

网友:
楼主用我blog上的东东,怎么不注明呢?
咱做技术的可不能这样哦

另:
我用的本论坛jobwork的现成板子。

已经完成了:1.16bit数据总线,8080时序
                  2.x/y光标模式(水平/垂直方向)设置
                  3.硬件(任意颜色)清屏
                  4.显示/写入屏幕任意切换
                  5.多点连写入
                  6.EPM240资源消耗98%

上面用单片机和FPGA测试全部通过
   其中FPGA是25M连续写入彩色斑马条数据
         MCU是2.3M连续写入点、线、矩形、圆、正弦波

硬件清屏和屏幕切换最能体现硬件加速的优点,呵呵,两个结合起来根本看不出屏幕图像刷新

网友:
继续啊一起学习

网友:
关注楼主,不要太监了

网友:
屏的型号?

网友:
LZ一个个字符敲出来的时序 真是不容易啊  不过真心的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