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仿真器不工作,会不会是晶振的原因?

楼主(2012-04-29):
在邮购部买了LGT仿真器散件,焊好仔细检查后按教程8中短上JP4,连上电脑没反应.上论坛上翻看相关的帖子,未果.
现在的现象是连上USB线后,板上PWR灯正常点亮,经检查VCC有3.7V,RUN和DBUG灯不亮.检查过程中,无意中用万用表表笔触碰晶振脚时(万用表在电压档),电脑会弹出"不可识别设备"的信息,试了几次均如此,有些象是振荡器未起振,在受到外部激励的情况下短时工作了一会.这会不会是晶振的原因?(我好像记得每种晶振的驱动功率与相匹配的电容都不尽相同,由于邮购部发货时未将配套的晶振发给我,现在我的板子上使用的是早些年购买的立式12M的晶振,外形上比邮购部的要高出许多类似于一些玩具上使用的晶振)
明天去趟电子市场,买两个晶振回来试试再说.

网友:
检查焊接情况。

网友:
在晶振两个脚上并个2M电阻试试。我的一个调试器也出现晶振停振情况就这样搞定的。

楼主:
记得马潮老师的书上也提到过晶振并电阻,不过理由我不是很清楚(第一版的书上说第XX章会解释,我翻了半天,没找着),或许是降低晶振的Q值?记得以前看CMOS4000门电路构成振荡器时,有类似的电路,刚才试着并了个1M的电阻,还是没用.

网友:
去掉二极管,加个3V3稳压器看看。

楼主:
刚搞定了,确实是晶振的问题.
上午下大雨,只能先做些其它的检查.
1.先是怀疑miniUSB是否焊好,由于PWR灯亮,怀疑data数据线是否正常.在放大镜下仔细检查焊点,又破坏了一根USB线,确认miniUSB完好
2.按楼上的建议,去掉两个二极管,换上了一片LM1117-3.3,现象依旧
下午实在是忍不住了,冒着即将再次降下的大雨,骑车去了趟电子市场买晶振,虽然早有准备,回到家中下半身全湿了.吃完晚饭,下定决心换上新买的晶振,盼望已久的U盘终于出现了.
这下可以接着折腾了.

楼主:
两种晶振.高一些的是先前不能正常工作的那只,小的是下午去买的.

楼主:
这是重新焊好后的LGT,呵呵,LM1117随便焊了下,难看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