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音频分析软件SpectraLAB,功能挺多的

楼主(2012-04-29):
如题,SpectraLAB功能挺多的,可以看音频的波形,频谱图等,也有信号发生器的功能,还可以测试SNR,SNDR,THD等等
目前发现缺陷是没找到滤波器设置的地方,有时候要测FM的,带宽是15K,如果按默认的20K,测出来的参数是有问题的,直接降低采样率不知道怎么样

安装方法:
1.运行lab432v17.exe安装
2.将license-lab.exe拷贝到安装目录\bin文件夹下运行

网友A:
没劲,这么老的软件了。。。话说有个非商业使用的免费编程控件,弄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劲,这么老的软件了。。。话说有个非商业使用的免费编程控件,弄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

能介绍一下吗?我找了很久,找类似的软件,但没什么收获,还请指教

网友:
mitov,最近的发展速度很快。

网友(2012-05-31):
有啥作用 用在哪儿的

网友(2013-02-25):
挺好的,试用一下

网友B:
你肯定没有见过这样强大的虚拟音频仪器,在PII的机器上跑实时示波和FFT分析,CPU都占用不到25%.
这个软件可是我读书的时候2005年在国外网站上找来的。目的是:偷舍友200电话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没有见过这样强大的虚拟音频仪器,在PII的机器上跑实时示波和FFT分析,CPU都占用不到25%.
这个软件可 ...

非常感谢,真心好用,太强大了,比国内那些写的好太多了

网友:
Smaart 用的多些

网友C(2013-07-02):
mitov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tov比较好。

不妨发上来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