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的电感选型有偏差有问题么

楼主(2012-04-30):
根据资料上的选型曲线,24V输入,5V输出,最大电流我估计不会大于100ma,选出来的电感要>1500uH,如果这种型号不容易购买,用330uH代替,会有什么问题么?

楼主:
大家都放假游玩了?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A:
有必要电感用那么大的吗?LM2576我通常都用100uH的

网友:
纹波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电感用那么大的吗?LM2576我通常都用100uH的

呵呵,我是按照手册上的那个曲线图来选的

网友(2013-04-01):
楼主好,我也是24V输入,5V输出,负载功率很小。。。打算接330uH。。。你已经试过了吧,有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