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怎么用led小灯做一块发光的板子,芯片用什么.....

楼主(2012-04-30):
我是大一新生,我想亲自做一块板,用led灯来发光使它亮起来,上面写着“203” 但是具体步骤就卡住了,用什么样的芯片节省空间,许多基础知识还不太懂,哪位大能能给点帮助!!谢谢啦!

网友:
使用点阵LED,配合LGT的片子!

网友:
干嘛非要用单片机,74系列的芯片就可以

网友:
用LED摆成203的形状,将阴极连接起来接地,阳极分别上拉电阻接到3.3V电源上不久可以了?

网友:
楼主宿舍是203

网友:
自己用LED拼成203不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吗?好吧 自己做做看看 关键是电路图还没弄明白 !学一点做一点吧! 同志们  谢谢啦!!

网友:
串并联加电阻限流 电池供电

楼主:
可是 我不只是想让它光亮着就行了 还要像流水灯那样 有个小程序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 我不只是想让它光亮着就行了 还要像流水灯那样 有个小程序 哈哈!

那就搞个单片机控制

楼主:
恩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线路图不回画呢 还有protel99 还不会用 慢慢来,大学生时间真不少 哈哈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线路图不回画呢 还有protel99 还不会用 慢慢来,大学生时间真不少 哈哈 谢谢了!! ...

本坛里有很多流水灯的帖子
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
呵呵,我有具有30种花样的流水灯程序。你可以看看,参考一下下。前些日子发的一个帖子,后来我们的阿莫老大还给了个裤子穿。呵呵,在此,深深地感谢阿莫老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 我不只是想让它光亮着就行了 还要像流水灯那样 有个小程序 哈哈!

用个555+cd4511就有流水效果了~

网友:
电子市场有彩色的灯带,直接220v上去就行。有粗的,有细的,买来弯成203的形状。

网友:
不需要用什么芯片就可以的。就是造型摆的好看点:)

楼主:
其实不是想要那个结果,我想从中学习点经验,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流水灯这个,你想练程序,直接proteus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流水灯这个,你想练程序,直接proteus就行啊。

proteus 这个软件看见过 但是怎么用还是得查查!!谢谢了!不是练程序是练整个制作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