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能帮着看一下这个电路吗?尤其是过流保护部分

楼主(2012-04-30):
为什么把一个0.5欧的电阻用两个地端短接在一起???

网友A:
这是用来分开GND1和GND的吧.单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来分开GND1和GND的吧.单点连接.

书上写这是一个取样电阻,有电流流过它么?GND与GND1有什么区别?

网友:
0.5Ω/2W,这是个采样电阻,阻值很小,但功率够大
电流通过这个电阻会产生很小的压降,通过判断压降大小就可以知道是否过流
这里的GND才是这个电路的零电势参考点,GND1实际是电流采样输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