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驱动问题,不能关断

楼主(2012-04-30):
我按照这个电路连线,IRF9540的数据手册上说Vgs是-2到-4,,我接上单片机的pwm后管子一直导通,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栅极电压等于输入电压时,就能关断了。你自己分析一下你的图是否能实现

网友:
加上这个电阻试试。

网友:
楼主肯定是没考虑频率,肯定也没看输出波形。。。MOSFET关断花费的时间太长,所以看着就像MOSFET一直处于开通状态。

3楼 eblc1388 加电阻的做法正确,只是阻值太大,不见效。而且楼主也的图里也没表明那个NPN管是如何驱动的,这个也有影响。

网友:
给出G极的 波形